[其他ST产品]
STM32 printf程序会跑不起来

楼主(2023-10-30):
引用正点原子的printf程序,串口1已正常配制了,发送接收数据正常,现想用printf信息,设置如下
#include "stdio.h"已在头文件中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FILE __stdout;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_sys_exit(int x)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x = x;
}
//重定向fputc函数
//printf的输出,指向fputc,由fputc输出到串口
//这里使用串口1(USART1)输出printf信息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上一次串口数据发送完成
        USART1->DR = (u8) ch;              //写DR,串口1将发送数据
        return ch;
}
#endif

在主函数里引用printf("OKn");   程序会跑不起来,去掉这条运行正常,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未正确配置串口,需要检查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B:
是不是未包含正确的头文件,检查程序中是否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

网友C:
是不是没使用正确的编译器

网友D: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等问题。

网友E:
这个没有重定义吗

网友F:
使用不支持STM32的编译器,或者编译参数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printf程序无法编译或链接

网友G:
如果printf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还需要检查代码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H:
printf函数需要使用标准库中的一些函数

网友I:
一些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printf函数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J:
引脚连接不正确或者电源不稳定

网友K:
如果STM32的时钟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printf函数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L:
重写函数了吗

网友M:
串口通信速率设置过高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N:
printf函数的参数类型不正确或格式化字符串错误等。解决方法是仔细检查代码,确保printf函数的参数类型和格式化字符串正确无误。

网友M:
USART 端口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J:
调试器的问题

网友O:
未正确配置GPIO引脚或时钟,可能会影响printf函数的正常工作

网友P:
正确配置STM32的驱动程序,或者驱动程序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printf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Q:
如果printf程序无法正常运行,也可能是由于硬件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