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楼主(2023-10-30):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会关闭一些硬件资源,以降低功耗,这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B: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可以优化的地方,以减少等待中断的时间,从而降低进入低功耗模式的需求。

网友C:
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可以调整低功耗模式的配置,以平衡功耗和性能之间的权衡。例如,可以调整进入低功耗模式时的条件、降低低功耗模式的功耗等级等。

网友D:
有些功能被关闭了吧

网友E:
你得退出低功耗模式之后才行吧,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F:
对啊,进入到休眠之后,就不能后续操作了

网友G:
你可以用程序设计一下,可以判断所有任务都执行完成了之后,再休眠

网友H:
你所有任务都在中断里处理的?

网友I:
建议你可以在主函数里处理吧,没必要在中断里实现

网友J:
很多时候,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可以把中断关闭了

网友K:
你直接在要操作GPIO的时候,关闭中断多好

网友L:
你想用串口打断IO端口的操作?

网友M:
判断所有任务都执行完成了之后再休眠

网友N:
你的GPIO都做啥业务了啊?有些时候优先级比较高是处理不了的啊

网友O:
你串口用的是啥方式,是阻塞式还是什么

网友P(2024-08-06):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Q: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R: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S: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