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两个定时器里产生出来的PWM不能同步

楼主(2023-10-30):
在使用STM32F3的tiM1和TIM8产生8路PWM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使能TIM1和TIM8时,由于不能同时使能,所以两个定时器里产生出来的PWM不能同步,有一个相位差。
用库函数使能如下,发现相位差较大。
TIM_Cmd(TIM1,ENABLE);//使能TIM1
TIM_Cmd(TIM8,ENABLE);//使能TIM8
改用寄存器使能如下:
TIM1->CR1|=0x01;     //使能定时器1
TIM8->CR1|=0x01;     //使能定时器8
使用寄存器使能可以减小相位差,但是不能使两个PWM同步,请问有没有人有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

网友A:
如果两个定时器的时钟源不同,它们的计数速度和PWM输出频率也会不同,从而导致PWM不同步。

网友B:
可能是初始化不同,确保两个定时器的初始化参数相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两个定时器都使用了中断处理程序,而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顺序和时间不确定,这可能会导致PWM的不同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PWM控制的影响,例如避免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或延时等操作。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和定时器的状态

网友D:
时钟不同吗

网友E:
好像定时器有个组合来着,可以实现吧

网友F:
你用F3啊,这个是不是可以驱动电机的MCU啊

网友G:
一般来说官方的demo上应该有这方面的驱动吧

网友H:
确实用寄存器可以实现快速配置,但是也不能完全同步的

网友I:
为啥不能同时使能啊?

网友J:
都会有点误差啥的吧,因为是单核的MCU呀

网友K:
直接用一个定时器配置2个IO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L:
你就是想输出个PWM,好像一个定时器就能实现的

网友M:
ST的不太知道,但当时用过杰发的,有相关例程,可以同时输出

网友N:
原来用寄存器可以比库函数初始化更快啊,学到了

网友O(2024-04-11):
想要同步需要进行定时器的级联。

网友P(2024-08-06):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Q:
电流要增大

网友R: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