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程序在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楼主(2023-10-30):
main()
{
      ...
      ...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getKeyValue(void)

{
       P2OUT^=0x01;
}

可以看到,在主程序中,有一个for循环,里面基本上没什么操作。就是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按照我的理解,进入到低功耗模式后,CPU便停在那个地方等待中断,当有中断的时候,进入中断。
我不太明白的是:程序在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网友A:
外部中断

网友B:
定时器中断

网友C:
STM32的RTC模块可以用于设置闹钟,当闹钟时间到达时,可以唤醒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D:
低功耗模式唤醒

网友E:
好多都支持唤醒的

网友F:
当引脚的电平在一段时间内从低变高再变低时,会引发边沿中断

网友:
当发生中断事件时,硬件会自动使CPU进入中断挂起状态,直到中断处理程序执行完毕并恢复CPU的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G:
STM32的中断唤醒功能可以在多种低功耗模式下实现

网友H:
如果使用了串口进行数据传输或设备控制,串口接收或发送完成可能会唤醒系统。

网友I:
中断都是由硬件自动触发的

网友J:
STM32中的中断唤醒是由中断控制器自动进行的,不需要程序干预

网友K:
如果 STM32 进入了睡眠模式,可以设置定时器中断,在设定的时间到期后唤醒 STM32,使 STM32 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L:
边沿触发中断

网友M:
STM32的中断处理通常需要按照优先级进行,优先级高的中断会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并立即处理优先级低的中断

网友N:
当STM32的串口接收到数据时,可以唤醒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O:
当中断请求到达时,中断控制器会根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使能寄存器的状态来决定是否唤醒中断。

网友P:
STM32的定时器可以用于生成定时中断,当定时器达到预设的时间间隔时,会唤醒中断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