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怎么用cubemx来配置stm32f103rc的QEI功能

楼主(2023-10-30):
请问怎么用cubemx来配置stm32f103rc的QEI功能

网友A:
先好好参考STM32F103RC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B:
QEI功能是啥

网友C:
你说的QEI是正交编码操作?

网友D:
这是啥功能?你看看cubemx上有没有呗

网友E:
其实F1建议还是用固件库的方式进行开发的哦

网友F:
这个cubemx上要是有的话,直接按照操作流程进行配置不就好喽

网友G:
直接网上找资料不就好了么,根本不需要cubemx直接配置,网上都应该有现成的

网友H:
正交编码器,挺好用的,是 用定时器1来做好像,高级定时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I:
这个好像就初始化定时器就行,具体业务得自己写吧

网友J:
你看看定时器选项,上面有没有QEI的功能啊?

网友K:
这不是一般驱动编码器的么

网友L:
对于F1的MCU一般都是用库函数开发比较快哦

网友M(2024-08-06):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N: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O: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P: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Q: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R: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S: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