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WD烧录最小系统MCU上的其他引脚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3-10-30):
一个空的STM32芯片,放在一个万能板上,除了SWDIO,SWCLK VCC GND,接到ST-LINK上外,就能烧录了吗?MCU上的其他引脚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复位引脚

网友B:
外部时钟引脚

网友C:
调试接口引脚

网友D:
其他引脚空着就可以

网友E:
对,一般这样就能烧录了

网友F:
你用万能板上不也得焊接么

网友G: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操作,直接能烧录的

网友H:
你直接试试呗,这不是问题

网友I:
大概是可以烧录的,我觉得最小系统也就这样了

网友J:
其实你电源最好都接一下,不然可能会鬼畜的哦

网友K:
这么做应该就差不多,复位引脚和其他引脚都随意

网友L:
你好像得焊接一下Boot0引脚吧,拉低

网友M:
你这么烧录是不是程序也不一定能存住啊

网友N:
得焊接一下Boot0引脚

网友O:
用STlink啊,你接好直接用STlink的软件看看能不能看到芯片ID号呗

网友P(2024-08-06):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Q: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R: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S: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