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ube莫名其妙关闭工程

楼主(2023-10-30):
我的计算机装了STM32 cube软件 新建工程以后 只要用鼠标一拖动芯片管脚图窗口以后,窗口自动关闭,有遇到跟我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我装过4.4 4.5版
都出现过类似问题,怎样解决呢?

网友A:
STM32 cube软件是不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B:
计算机硬件不满足要求,可能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在某些情况下,你的操作系统的设置可能会影响软件运行。例如,如果你的鼠标设置(例如鼠标速度、双击速度等)过快,可能会导致你无法准确地拖动窗口。另外,确认你的显示器设置是否正确,例如分辨率和缩放级别。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网络连接、防火墙设置

网友D:
用管理员方式打开试试

网友E:
在STM32Cube中配置好工程后,点击引脚图工程就关闭,可能是由于配置有误。可以检查引脚图的配置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重新配置即可。

网友F:
如果你的计算机内存不足,可能会导致STM32 Cube工程关闭。

网友G:
在运行期间出现问题,请关闭不必要的软件或进程,释放内存空间。

网友H:
使用的STM32 Cube版本与你的工程不兼容

网友I:
一些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工程莫名其妙关闭

网友J:
可以尝试升级或降级STM32 Cube版本

网友K:
是不是权限不够啊

网友L:
可能是STM32 Cube存在bug

网友M:
如果工程文件损坏或丢失,STM32 Cube可能无法正常加载工程并导致关闭。

网友J:
可以尝试优化内存管理,避免内存泄漏或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N:
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N:
其他软件用的时候会闪退吗

网友O:
排除软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P:
可能是由于软件版本问题、环境问题、驱动问题等原因导致。

网友I:
有些操作系统会阻止程序在后台运行,导致前台的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Q:
与STM32Cube不兼容或存在漏洞,也可能导致工程自动关闭

网友R:
重新启动电脑,清理缓存文件

网友O:
系统或软件故障、程序错误

网友M:
工程莫名其妙关闭可能是因为配置不正确

网友S:
使用的软件与操作系统兼容,如 64 位 Windows 或 macOS 版本。

网友T:
可以尝试重新创建工程文件或从备份中恢复工程文件来解决该问题。

网友U:
如果工程需要处理的内存数据量太大,或者存在内存泄漏等问题,也可能导致工程自动关闭

网友V:
Some hardware issues may also cause the project to shut down inexplicably

网友W:
Check your network connection and firewall settings

网友X: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权限问题导致的

网友Y:
更新 STM32 CubeMX 软件版本至最新版

网友Z:
你的JRE版本是不是太低了,更新一下。

网友AA:
Try opening it in administrator mode

网友AB:
计算机硬件不满足要求,大概会呈现各类奇异的問題。

网友AC:
如果项目文件损坏或丢失,则stm32和多维数据集可能无法正确加载项目并导致其关闭。

网友AD:
可以测验考试优化内存办理,防止内存透露或者削减内存占用。

网友AE(2023-11-30):
工程文件损坏或丢失,也会导致STM32 Cube无法正常加载工程并导致关闭

网友AF:
估计是软件不兼容吧,你更新最新版试试呗,也许就OK了

网友AG:
软件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AH:
可以测验考试进级或者降级stm,cube版本

网友AI:
某些操作系统可能会阻止程序在后台运行,从而导致前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J:
如果您的计算机内存不足,可能会导致stm32和多维数据集项目关闭。

网友AK:
使用的stm32和cube版本与您的项目不兼容

网友AL(2024-01-23):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AM: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AN: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