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c8进入睡眠模式,苏醒后LED灯无法启动?

楼主(2023-10-30):
我用的是官方例程移植的程序,开发板也是官方的 discovery开发板,在进入睡眠模式后,可以检测到主芯片电流降低到1.2mA,可以看出来,芯片睡着了,当叫醒时,可以检测到芯片供电电流增长到2.5mA,很好,再初始化GPIO,开启LED灯,却无法开启,此时检测到的电流仍然是2.5mA工作电流。

求助各位,为什么无法开启GPIO_LED?

网友A:
确保GPIO口被正确地初始化为输出模式,并检查LED灯的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运行在操作系统中,尝试检查程序是否有正确的权限访问GPIO口。

网友C:
尝试在唤醒后使用软件延迟一段时间再初始化GPIO口,以防止唤醒后立即访问GPIO口导致的问题。

网友D:
尝试使用硬件调试器来调试你的程序

网友E:
初始化GPIO了吗

网友F:
睡眠还有1.2ma的电流呢?

网友G:
一般感觉你这个功耗好像是没唤醒吧

网友H:
你可以用串口log的方式实现程序的运行进度查看

网友I:
你在正常模式下,能打开LED么?

网友J:
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耗电啊,感觉你的功耗不低

网友K:
检测2.5ma的话,感觉驱动LED有点吃力,因为MCU占用一点,到LED的话1ma都不一定呢

网友L:
你还是查查程序吧,感觉是你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M:
你用的是啥休眠函数?来看看

网友N:
你初始化IO的之前,试试加个延时?

网友O:
代码截图看看呗,其实我想说,说你的休眠状态感觉不对呢

网友P(2024-08-06):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Q: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R: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S: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