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RB能同时使用USB和CAN吗?

楼主(2023-10-30):
我用的是STM32F103RB CAN使用重映射功能到PB8 PB9上,USB使用PA11 PA12,发现USB能不能正常工作。
去掉CAN之后,USB就正常了。
是不是F103系列的芯片不能同时使用USB和CAN吗?
是不是只有F105 F107系列才支持同时使用?

网友A:
103不行

105/107可以。

F042/072也可以。

也可以看看闪芯微的F072。

网友B:
IO有这个功能就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有这个功能就可以使用

你错了。

103是不能同时用的,因为它共用了一片RAM。

网友C(点评):
这么悲催嘛~

网友D:
只有103不支持吗?

网友E: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USB和CAN复用同一个映射了啊

网友F:
这个你可以试试更改映射吧

网友G:
额,这么尴尬呢?原来还有这种bug

网友H:
你看看CAN好像可以外接模块,直接实现CAN的功能,你能单独使用USB,CAN外接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来说,F103应该算是阉割版了吧

网友J:
正常来说不同是用不就行了么,你交换着用呗

网友K:
CAN可以映射到其他接口吗?

网友L:
USB不能工作是没有枚举了还是?

网友M:
是不是你硬件没配置对啊?你用cubemx直接配置一下呗

网友N:
看你描述,估计是不能同时使用USB和CAN了

网友O(2024-08-06):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P: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Q: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R: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S: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