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入门库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3-10-30):
我是直接记住这个函数的功能呢,还是去看这个函数的代码(即实现过程呢),小白,在这里请求大家指点

网友A:
对于STM32的库函数,**函数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想更深入理解其实现细节,阅读函数的代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这个得看你是什么目的,如果是搞工程,那就知道是干啥的就行,如果是学习,那可以看看函数内部!

网友C:
多写写就清楚了

网友D:
啥是入门库函数?是指的库函数么?

网友E:
标准库3.5的是这个吗?

网友F:
你去正点原子那里找demo,就是这个库的

网友G:
其实网上有很多这标准库函数的啊

网友H:
你可以用cubemx,小白用cubemx更快一些

网友I:
这个直接看例程就好了,例程上都是用的标准库哦

网友J:
没必要记住函数,就知道你需要啥,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K:
一般都是记住函数功能就行,或者是外设功能,然后直接去库函数里找子函数实现

网友L:
大多数都是直接网上copy,哈哈

网友M:
最好是了解一下函数的实现过程呢

网友N(2024-08-06):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O: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P: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Q: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R: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S: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