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三重ADC采样设置死机问题

楼主(2023-10-30):
使用STM32F407三重ADC,ADC1  ADC2 ADC3分别分配8个通道(ADC1 把芯片测温等三个内部通道算上),一个24个通道。定时器TIMER3定时触发ADC1采样。ADC采用同步规则模式,DMA MODE1模式传送数据。遇到问题如下:1、按上述配置后,程序直接死机。
2、三重ADC,ADC1  ADC2 ADC3通道数改为每个ADC带1通道可以运行,但ADC采样数据跳动非常大,实际硬件ADC口电压是稳定值。
3、ADC1  ADC2 ADC3通道数改为每个ADC带3通道及以上时出现程序直接死机。

有哪位使用过三重ADC遇到类似问题吗?外部采样数据通道要21个通道,除了三重ADC还有别的方式能采样这么多通道吗?

网友A:
检查ADC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在处理ADC转换完成的中断时,如果程序写得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死机。

网友C: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D:
尝试更新STM32的固件

网友E:
检查硬件设备如ADC、连接线或电路板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F:
是不是不支持奇数次转换,它每两次转换拼成一组数据

网友G:
检查下ADC的程序吧

网友H:
死机 是跑飞还是啥 给堆栈加大点看看吧

楼主(2024-02-03):
弄好了,后面有时间把这段代码传上来,有需要的到时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