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华芯微特通用 I/O (GPIO)介绍

楼主(2023-10-30):
1、数据控制
除 SWD/JTAG 引脚与 ISP 引脚外,所有引脚上电后默认状态均为 GPIO 浮空输入(DIR = 0)。SWD
引脚的修改可参考 FLASH 控制器和 ISP 章节中加密方式,ISP 默认下拉使能,保证浮空状态不会
进入 ISP 模式。
GPIO 方向寄存器(DIRx)用来将每个独立的管脚配置为输入模式或者输出模式:
⚫ 当数据方向设为 0 时,GPIO 对应引脚配置为输入
通过读取相应数据寄存器(IDRx)对应位或对应 DATAPINx 寄存器获取指定 GPIO 端口当
前状态值
⚫ 当数据方向设为 1 时,GPIO 对应引脚配置为输出
通过向对应端口数据寄存器(ODRx)对应位或对应 DATAPINx 寄存器写入值改变指定引
脚输出,0 输出低电平,1 输出高电平。此时对数据寄存器(DATAx)对应位进行读取
时,返回值为上次写入的输出值。
2、5v 输入兼容
本芯片所有 5V 兼容引脚作为输入时,不需要使能即可输入(PORT->PORTx_INEN 对应位不需要
置位)。
当配置为输入模式时,如下 IO 可兼容 5V 输入:
N4/N5/D15
以上 IO 设置为输入模式时,可直接输入。

楼主:
3、中断配置与清除
可根据需求将 GPIO 端口对应引脚配置为中断模式,并通过相关寄存器配置中断极性及触发方式。
触发方式分为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两种。
⚫ 对于边沿触发中断,可以设置为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或双边沿触发。中断发生后,
标志位具备保持特性,必须通过软件对中断标志位进行清除
⚫ 对于电平触发中断,当外部引脚输入为指定电平时,中断发生。当电平翻转后,中断
信号消失,无需软件进行清除。使用电平触发中断,需保证外部信号源保持电平稳定,
以便有效中断电平能被端口识别
使用以下寄存器来对产生中断触发方式和极性进行定义:
⚫ GPIO 中断触发方式寄存器(INTLVLTRG),用于配置电平触发或边沿触发
⚫ GPIO 中断触发极性寄存器(INTRISEEN),用于配置电平或边沿触发极性
⚫ GPIO 中断边沿触发配置寄存器(INTBE),选择为边沿触发后,用于配置单边沿触发或双边沿触发通过 GPIO 中断使能寄存器(INTEN)可以使能或者禁止相应端口对应位中断,GPIO 原始中断状态(INTRAWSTAUS)不受使能位影响。当产生中断时,可以在 GPIO 原始中断状态(RAWINTSTAUS)获取中断信号的状态。当中断使能寄存器(INTEN)对应位为 1 时,中断状态(INTSTAUS)寄存器可读取到对应中断信号,且中断信号会进入中断配置模块及 NVIC 模块,执行中断程序。通过写 1 到 GPIO 中断清除寄存器(INTCLR)指定位可以清除相应位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