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HC89F3541/3531/3421 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31):
HC89F3541/3531/3421 使用注意事项:
1、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建议在 VDD 和 GND 之间接一个电容(容值须等于或大于 0.1μF);
2、当使用 ADC 模块时,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 2V 时,VDD 电压须高于 2.7V;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 3V
时,VDD 电压须高于 3.5V;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 4V 时,VDD 电压须高于 4.5V;
3、在使用两线方式仿真时,P2.1/P2.3 只能作为数字输入;
4、在使用 WDT 进行掉电模式唤醒时请注意,清狗动作和进入掉电指令之间间隔大于等于 3 个 wdt_clk
(约 100us);
5、系统在进行 IAP 操作时,CPU 进入空闲模式,此时不响应任何中断;
6、P2.4 端口出厂时默认为复位端口,可通过代码选项将其设置为普通 IO 引脚;
7、在 IAP 擦写和进入掉电模式之前,需要配置 FREQ_CLK 寄存器,指明目前 CPU 时钟的频率。

网友A:
电压这方面必须得多注意

网友B:
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C:
各个模块需要的电压为什么这么高呢

网友D:
这个系列的单片机都有哪几种掉电模式啊

网友E:
ADC采集可以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基准吗

网友F:
对于供电电源的纹波系数有没有一个要求呢

网友G:
请问楼主,从网站下载的HC89F0431A Register Example V1.0.0.4例程时,打开工程发现无法识别型号,编译时发现无法找到"HC89F0431A.h" 头文件,配置工程时也找不到HC89F0431A型号,需要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