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 时钟除频CLKDIV是什么意思,感觉配置完没用?

楼主(2023-10-30):
我想产生一个38Khz的脉冲做红外遥控的载波信号,遇到如下困惑
问题1:TMR11的时钟源不是APB2 总线的144MHz,实际感觉是288MHz;
问题2:CLKDIV 时钟除频感觉也没效果;
配置代码:
    tmr_base_init(TMR11, 1263, 5); // 38.004kHz = (288MHz/(5+1)) /1263   这里按288MHz 输出才是对的
    tmr_cnt_dir_set(TMR11, TMR_COUNT_UP);
    tmr_clock_source_div_set(TMR11, TMR_CLOCK_DIV4); // 这行代码感觉没用 TMR_CLOCK_DIV1 TMR_CLOCK_DIV2 TMR_CLOCK_DIV4 没区别

现在代码能正常实现功能,但是配置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有没有大佬忙我解惑

网友A(点评):
定时器做输入捕获时,这个除频才有作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另外一个问题,TMR11的定时器是挂在APB2总线下面最大是144MHz,但是定时器的实际时钟源频率是288MHz,这个点也不太理解。

网友A:
实际就应该是288M,如下图,技术手册有写。

楼主(点评):
谢谢大佬,确实是我不够细心,太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