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志T507开发板配置的Samba服务

楼主(2023-10-30):
作为一款经典的国产芯,全志T507-H芯片被广泛应用于车载电子、电力、医疗、工业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等诸多领域当中,而在各种复杂的嵌入式Linux应用场景当中,“打通ARM板卡与Windows设备间的壁垒以实现跨平台的文件共享”是一项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功能,那么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使用Samba,这是一款在Linux系统上实现SMB的免费软件,可以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实现文件和打印机的共享。使用Samba可以方便地在Linux、Windows和Mac等不同平台之间共享文件,大大提高了文件的传输效率。

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如何在飞凌嵌入式OKT507-C开发板上架设Samba服务。01

编译源码

1. 源码下载地址:Index of /pub/samba

下载Samba源码包,进入source3 路径:

2. 配置configure:

./configure CC=aarch64-linux-gnu-gcc LD=aarch64-linux-gnu-ld AR=aarch64-linux-gnu-ar --target=arm-none-linux --host=arm-none-linux-gnueabihf samba_cv_CC_NEGATIVE_ENUM_VALUES=yes --cache-file=arm-linux.cache

3. 编译源码(只能单线程编译,不加-j参数):

make

4. make install 生成安装文件:

Makefile中指定安装路径

samba-3.4.17/source3$make install

5. 在安装路径下打包生成文件:

配置服务

1. 将压缩包解压到如下路径:

2. 在如下路径新建配置文件:

3. 编辑文件内容:

[global]

      workgroup = root

      security = user

      client lanman auth = yes

      lanman auth = yes

      map to guest = bad user

      guest account = root

[project]

      comment = project

      path = /

      available = yes

      browseable = yes

      public = yes

      guest ok = yes

      writable = yes

4. 添加库文件

将如下路径的动态链接库文件拷贝到板子的/lib目录:

5. 启动服务

应用服务

1. OKT507-C开发板(Linux板卡)和Windows主机共享文件:

(1)启动Samba服务,配置与主机同一网段的IP:

(2)在Windows主机中添加Samba的支持:

打开控制面板进入如下界面:

勾选如下三个选项:

(3)在文件管理器输入\\服务端 IP,回车即可看到共享路径:

2. Linux板卡与Ubuntu虚拟机共享目录:

(1)安装cifs-utils:

(2)创建挂载点:

(3)挂载共享目录: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在飞凌嵌入式OKT507-C开发板上架设Samba服务,并且顺利地使这款Linux板卡与Windows主机和Ubuntu虚拟机进行文件共享了。当然,不同主控平台板卡的具体操作会有差异,但整体思路是一致的,**本文提供的方法能够对屏幕前工程师朋友们的项目开发有所帮助。

网友A:
全志的资料要是可以随便获取,把生态做好就非常好了,这样大家才会选择用全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