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123 AT32硬件I2C与MPU6050通信

楼主(2023-10-30):
SC0123 AT32硬件I2C与MPU6050通信
示例目的
演示AT32硬件I2C与MPU6050通信。
注:本应用笔记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BSP,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3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AT32F421xx
AT32A403Axx
AT32F423xx
AT32F402xx
AT32F405xx
AT32F435xx
AT32F437xx
AT32F423xx
AT32F425xx
AT32L021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I2C
DMA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2) 串口PA9, PA10
3) PB6连接MPU6050的SCL
4) PB7连接MPU6050的SDA
5) PB8连接MPU6050的AD0
6) PB9连接MPU6050的INT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AT32F403A (F403、AT32F407、F421、F413、F415、A403A 参考此程序)
AT32F435(AT32F437、F423、F402、F405、F425、L021参考此程序)
注: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示例使用
1) 软件件包一共有以下两个例程
dmp:该例程使用官方DMP库,得到四元数,最后算出欧拉角
fusion_filter:该例程使用软件融合滤波算法,软件算出四元数,最后算出欧拉角
2) 打开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3) 通过串口查看角度数据

网友A:
终于等到了 哈哈 最近一直在415START上玩mpu6050,刚开始还在论坛发了求助帖,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例程了,虽然自己也调通了,但还是可以拿过来学习学习

是的 因为看到了你帖子的需求,所以就做了一份案例。

网友B:
MPU6050具有可配置的I2C地址,默认地址为0x68。

网友C:
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处理和转换,以获得实际的物理量。

网友D:
楼主说的是这个工程能支持这么多的型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PU6050具有可配置的I2C地址,默认地址为0x68。

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地址更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地址更改吗

我觉得如果操作好的话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例如设备无响应或数据传输错误。务必对这些错误进行适当的处理

网友H:
可以使用一个外设来模拟多个外设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MPU6050具有可配置的I2C地址,默认地址为0x68。

这种可配置是通过什么进行配置的呢

网友J:
STM32 MPU6050硬件I2C程序可作为参考实现。

网友K:
在I2C通讯中,需要指定数据地址,即发送或接收数据的地址。

网友L:
在可变多主机模式下,多个设备可能会同时占用I2C总线,此时需要使用总线仲裁机制来决定主从设备的优先级。

网友M:
通常,MPU6050支持400kHz的I2C时钟速率。

网友N:
MPU6050具有多个寄存器,需要了解各个寄存器的功能及映射关系

网友O:
在I2C通讯中,起始信号是连接I2C总线的第一步,需要正确生成起始信号以便后续的数据传输。

网友P:
MPU6050设备具有唯一的地址,通常为0x68或0x69。

网友Q:
为了避免总线没协调好导致电源短路,配置为开漏输出,所有设备输出低电平不输出高电平。同时,总线外接上拉电阻(弱上拉)可以避免短路问题和引脚模式频繁切换。

网友R:
I2C总线是半双工的,所以在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时需要特别注意时序问题。确保在发送完数据后,等待设备回应后再进行下一次发送。

网友:
在I2C通讯中,需要选择合适的主机模式,即选择是作为主设备还是从设备。

网友S:
MPU6050是一种集成了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的六轴运动处理组件。

网友T:
需要考虑一些抗干扰措施,如增加滤波电容、使用屏蔽线等

网友U:
正确连接I2C总线,包括SDA和SCL引脚

网友V:
相关的数据手册或示例代码呢

网友W:
在I2C通讯中,应答信号用于确认数据传输的成功与否,需要正确生成应答信号以便后续的数据传输。

网友X:
换成iar的话 需要修改哪些内容呢

网友Y:
mpu6050具备可设置装备摆设的iic地点,默许地点为0x68。

网友Z:
凡是,mpu6050支撑400khz的iic时钟速度。

网友AA:
现在是不是6050都已经停产了?

网友AB(2023-12-05):
MPU6050有多个寄存器,有必要了解每个寄存器的功能和映射关系

网友AC:
移植到423不成功,希望官方增加413 423的例程。

网友AD(2024-01-08):
可以利用一个外设来摹拟多个外设吗

网友AE:
在i2c通信中,必须指定数据地址,这是发送或接收数据的地址。

网友AF:
在iic通信中,必要选择适合的主机模式,即选择是作为主装备仍是从装备。

网友AG:
stm,mpu6050硬件iic步伐可作为参考实现。

网友AH:
MPU6050是一个六轴运动处理组件,集成了一个三轴陀螺仪和一个三轴加速度计。

网友AI:
必要斟酌一些抗干扰步伐,如增长滤波电容、利用屏蔽线等

网友AJ(2024-03-02):
MPU6050有一个iic位置,可以设置为设备装饰,默认位置为0x68。

网友AK(2024-04-08):
在通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例如设备无反应或数据传输错误,因此适当地处理这些错误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