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37QM6Q8B(QFN24)的问题

楼主:
芯片如题,ADC设置如图,实际测试得到的ADC数字确很奇怪,测得引脚1.63V 转换的数值1208(计算不应该是1.63/3.6*2048=927么)?

网友A(2023-10-30):
你好,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不对的,建议检测电位器电位,可以在电位器电位变化的过程中查看对应的ADC采样值是否同步变化,确定通道配置没有问题再来看数值转换,图中配置左对齐,那么3.6V应对应的是32767,即ADC采样数值=输入电压/3.6*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不对的,建议检测电位器电位,可以在电位器电位变化的过程中查看对应的ADC采样 ...

我测试的是供电电压,调节电源时值有变化,只是值和理论值相差较大;,获取转换值时我有右移4位,还有就是有几个端口实际0V,获取转换值确有450左右,这个芯片使用ADC时对应IO需要额外设置吗?我把对应IO设置为输入模式不带上拉的GP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是供电电压,调节电源时值有变化,只是值和理论值相差较大;,获取转换值时我有右移4位,还有就是 ...

ADC通道对应的IO 口不需要配置,默认就是模拟功能,详情可以看下usermannul里面关于IO口介绍。

网友B:
你的配置里,通道0是取的运放输出+3个U、V、W的信号,那么也许是你的UVW悬空后有白噪声,所以测量值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里,通道0是取的运放输出+3个U、V、W的信号,那么也许是你的UVW悬空后有白噪声,所以测量值不准。 ...

你好,这个我也很奇怪,没有接电机,有2K电阻接地,其中一相直接接到供电,另外两相也会有较大的数值,不过目前能电机能闭环了,以后再来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