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122--USBHS Mouse Move 8K Report Rate

楼主(2023-10-30):
USBHS Mouse Move 8K Report Rate
示例目的
展示使用USBHS 实现Mouse 8K Report Rate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5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OTGHS

简要概述
本例程使用OTGHS虚拟出一个USB Mouse 设备,当连接到主机之后,可通过USER按键进行测试当按下USER按键之后,设备端会循环发送鼠标移动信息(move upmove down move leftmove right),可通过上位机软件测试此时鼠标的report rate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5 实验板,如下是405 实验板;

2) USB
连接线
软件资源
1) SC0122_SourceCode
注: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
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
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
修改即可。

Tool 使用介绍
USB Polling Rate Test 软件使用介绍。
注意:测试时确保测试设备直接接到主机的USB 口,不要使用HUB 转接,另外测试时最好关闭其
它应用程序,防止系统资源占用过多,导致测试不准确。
测试使用流程:打开Artery USB Polling Rate Test 软件
1. 通过键盘字符‘M’ 选择需要测试的设备, 选择之前先点击”ReScan” ,然后选择对应device
对应的Graph scale,对应8K 则选择8000,好之后点击“OK”
2. 通过键盘字符“S”开始测试,AT-START 板子上按下USER 按键,开始上报数据
3. 通过键盘字符“P”停止测试
4. 通过键盘字符“C”清除当前的测试数据
5. 通过键盘字符“H”进入Artery 网站
6. 通过键盘按键“ESC”退出测试
示例使用
1)
打开SourceCode\SC0122_SourceCode_V2.0.0\utilities\usart_auto_baud_rate_detection\
mdk_v5
源程序;
2)
将代码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3)
将实验板上的HS_Device USB 口连接到PC
4) PC
上可枚举到一个Mouse 设备;
5)
此时打开上位机测试软件,选择对应的的鼠标设备开始测试;
6)
按下实验板上的USER 按键,Mouse 设备开始轮询发送移动信息。
如下是数据示例

网友A(2024-02-23):
怎么确认USB Polling Rate Test软件是否能够正确检测和测量USB Mouse设备的轮询速率、开始测试、停止测试以及清除测试数据的功能呢?

网友B:
这是将开发板模拟成鼠标吗

网友C(2024-05-13):
这个上位机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