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通信时候干扰FM模块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3-10-30):
做了个FM收音机,用单片机控制,显示在LCD屏幕上。
一直刷新RSSI信号强度,结果每次刷新时候能听到耳机里的滋滋滋的噪声。
应该是I2C的噪声引起的吧,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在I2C信号线上串接一个适当的电阻(Rs电阻)可以有效地降低干扰的影响。这个电阻可以吸收多余的能量,减少信号线上的干扰。同时,上拉电阻端的电源也要进行退耦处理,以进一步减小干扰。

网友B:
软件模拟I2C时序

网友C:
优化PCB布局

网友D:
在I2C信号线上添加适当的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抑制高频噪声,减少干扰的影响。

网友E:
降低i2c clock, 串电阻在i2c clock, i2c data line

网友F(2025-04-17):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我现在也碰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G(2025-08-28):
物理隔离:将 I2C 线路与 FM 模块分区域布线,避免平行走线,间距至少 5mm,减少耦合干扰。
滤波处理:在 I2C 总线 SDA、SCL 线串联 10-100Ω 电阻,并联 1000pF 高频电容到地,抑制高频噪声。
接地优化:给 FM 模块单独接地,I2C 回路与 FM 接地分开,避免共地噪声传导。
屏蔽措施:用铜箔包裹 FM 模块及周边线路,屏蔽外部电磁辐射,铜箔单端接地。

网友H:
I2C 通信干扰 FM 模块可采用这些方法:将 I2C 线路与 FM 模块远离布线,避免平行;给 I2C 线加屏蔽层并接地;在 I2C 总线上并接小电容滤波;降低 I2C 通信速率;给 FM 模块电源加磁珠和电容去耦,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I:
I2C 通信干扰 FM 模块可从三方面解决:一是缩短 I2C 走线,用屏蔽线或双绞线,减少信号辐射;二是在 I2C 总线两端加 100pF 电容滤波,模块电源端并接磁珠和电容抑制噪声;三是错开两者工作时序,或给 I2C 通信加软件滤波,降低信号冲突概率。

网友J(2025-10-04):
1.物理隔离:将 I2C 线路与 FM 模块远离,避免并行布线,缩短 I2C 线长,减少辐射。
2.滤波处理:在 I2C 信号线串联 100Ω 电阻,或并联 100pF 电容抑制高频干扰。
3.屏蔽接地:用屏蔽线包裹 I2C 线路,屏蔽层单端接地,降低耦合干扰。
4.时序优化:降低 I2C 通信速率,减少高频成分,或在空闲时关闭 I2C 总线。

网友K:
解决 I2C 干扰 FM 模块,核心是从隔离干扰源和优化信号路径入手。
物理隔离:将 I2C 线路与 FM 模块天线、信号线远离,避免平行布线,间距至少 5mm 以上。
滤波处理:在 I2C 的 SDA、SCL 线上各串联 10Ω-100Ω 电阻,并联 100nF 陶瓷电容到地,抑制高频噪声。
接地优化:确保 I2C 设备与 FM 模块共地,单点接地减少地环路,降低干扰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