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5117buck电路开关波形不稳定出现大小波

楼主(2023-10-30):
设计了一个DCDC电源板,芯片采用LM5117,48V输入,12V输出 电流8A,目前测试输出电压及负载情况都正常,但是测试输出波形时发现开关频率一直在跳,不是稳定的220khz(RT电阻22K设置),无论是在低负载还是高负载都有这个情况。看到网上有说是斜率补偿的问题,但是目前占空比只有0.25,小于0.5也会产生次谐波震荡吗?电路原理图:

输出电压波形:

              tyw  注

@tyw :收到,谢谢前辈!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这原理图,视力5.5的也看不清楚。
电路一般都是按规格书标准电路,所以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是元件参数、PCB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