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的code加密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3-10-30):
芯源的CW32单片机芯片,对于code加密方法和手段都有哪些方式?

网友A:
CW32支持 FLASH 读保护功能,设置读保护后,无法通过 ISP 或 SWD 方式对 FLASH 进行读取操作。读保护只支持整片 FLASH 保护,不支持按页保护。
读保护分为 4 个保护等级,当前保护等级可通过读取 FLASH 控制寄存器 FLASH_CR1 的安全位域 SECURITY 来获取,安全位域是只读属性,不能修改。读保护等级可通过 ISP 指令进行设定,请参阅 ISP 编程文档。

网友B:
硬件加密或者软件加密

网友C:
程序写保护,烧断数据总线

网友D:
读保护 + 唯一ID加密

网友E:
FLASH 读保护功能

网友F:
通过MCU唯一的标识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