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环形圈

楼主(2023-10-30):
在铜PCB焊盘上钻孔时,孔周围形成的铜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形圈。它本质上充当钻孔的壁。您的环形圈尺寸将取决于过孔的尺寸和铜焊盘的尺寸。
环形圈的用途是什么?您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PCB 是多层的。您的电路板走线需要连接到PCB的各个层。他们通常通过到达焊盘来实现这一点,该焊盘通过通孔将它们路由到另一层。

楼主:
环形圈和过孔有什么关系? 过孔必须在焊盘的绝对中心钻出,以形成环形圈,或者环形圈的最小宽度必须高于规定值。通孔相对于焊盘的配准不当可能会导致边缘互连,从而表现出电阻增加,并可能导致可靠性问题。 为了验证所钻的孔尺寸是否正确,最小间隙(−1 mil)被故意设计为失败。突破的概率从 2 密耳设计间隙的 98% 降至 6 和 7 密耳间隙的零。如果不允许突破,那么供应商在本例中制造的设计将需要 6 密耳或更大的微孔环。通过设计 500 万个环形圈,数据估计 5% 的微孔将出现漏孔。

楼主:
为什么尺寸对于 PCB 环形圈很重要? 环的宽度应足够厚,以允许与过孔的可靠电连接。环的最小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设计指定的宽度。小于设计中指定值的尺寸可能会干扰组件的连接。它还可能导致焊盘断裂(零环形圈),这是与电路进入焊盘的区域相关的情况。这会降低电路的载流能力。

楼主:
PCB环形圈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当我们查看累积的过程值时,我们会将公差除以一半。由于我们将误差分散到了生产面板中,因此可以将其减半。因此,如果我们将所有内容加在一起以实现高层数单层压循环,则相切的工艺余量可为 0.0045”。如果作业有多个层压循环,则最终钻孔的切线余量将为 0.006”。 如果您考虑的是 3 级,那么环形圈值将额外增加 0.001 英寸 - 因此对于单个层压周期,我们通常要求使用 0.006 英寸环形圈。对于多个层压循环,我们将允许在第一个子层压循环中使用 0.006” 的环形圈,但在接下来的层压循环中将要求使用 0.007” 的环形圈。

楼主:
PCB环形圈有什么应用? 环形环是 PCB 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为板上的固体电气连接创造了空间。如果没有这些环,您将无法在 PCB 上建立可靠的连接。与环形环相关的问题是有问题的,并且会严重影响走线的连续性和整个板的功能。 不幸的是,一些设计师通过创造扭曲的形状而忽视了环形圈的重要性。设计孔环时,应准确,避免钻孔偏离标记。通过这样做,您将消除圆环相切。

楼主:
为什么要加工PCB环形圈? 当使用尽可能小的钻头和垫时,一个或多个孔可能会稍微重叠其垫的边缘 [图 1]。漏电现象很少见,但当 PCB 设计人员突破极限时,即使是最小的钻头和焊盘也可能会发生漏电现象。 当突破方向与进入焊盘的走线方向相同时,就会出现问题 [图 2]。当孔与走线重叠时,可能会出现开路或脆弱的连接 [图 3],稍后可能会破裂。这会降低 PCB 产量、增加成本并降低可靠性。使用泪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图 4]。该焊盘形状扩展了焊盘的尺寸,但仅沿走线方向延伸。这充当更大的焊盘,但不使用任何额外的布局空间。泪珠垫可以帮助突破工艺极限,实现尽可能最小的环形圈,而无需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