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什么是盲孔、埋孔和微孔?

楼主(2023-10-30):
在印刷电路板 (PCB) 设计领域,过孔在确保不同板层之间电信号的高效传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电子产品的复杂性和 PCB 中元件密度的增加需要使用各种类型的过孔。其中,盲孔、埋孔、微孔尤为重要。

楼主:
盲孔 盲孔将 PCB 的外层连接到一个或多个内层,而不穿透整个电路板。顾名思义,这些过孔是“盲孔”,因为从 PCB 的另一侧看不到它们。盲孔具有多种优点,例如节省电路板上的空间、实现更紧凑的设计以及通过减少信号路径的长度来提高信号完整性。  盲孔穿过 PCB 的表面层,仅延伸穿过电路板的一部分,将表面层连接到一个或多个内层。它们是当前 PCB 设计中的关键组件,允许表层组件连接到内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布线所需的层数。  使用盲孔的优点 增加密度:通过将表面贴装元件连接到内层,盲孔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电路板空间。结果,可以减小PCB的整体尺寸和重量。 减少层数:盲孔可以通过减少布线所需的层数来帮助最大限度地降低 PCB 制造成本。 提高信号性能:通过盲孔进行信号布线可以减少走线之间的串扰和 EMI,从而提高信号质量和可靠性。 使用盲孔的缺点包括: 制造难度:盲孔需要精确的钻孔和电镀操作,这会增加电路板的制造成本和复杂性。 层数限制:盲孔有可能减少 PCB 设计中可采用的层数。 使用盲孔的 PCB 设计示例 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便携式电子产品需要高密度 PCB 布局以将许多组件容纳在狭小的空间中,这些都是使用盲孔的 PCB 设计的示例。  盲孔制造注意事项 盲通孔生产面临的挑战包括需要精确的钻孔和电镀操作,这可能会增加制造成本。虽然激光钻孔技术可以提高精度并节省成本,但它可能只适合某些PCB设计。  设计人员还必须考虑通孔的纵横比,即通孔直径与深度的比率。较大的长宽比可能更具挑战性,增加成本并可能出现制造问题。  盲孔的应用包括空间非常宝贵的高密度互连 (HDI) 板和信号完整性至关重要的高速数字电路。盲孔的制造成本通常比通孔高,但在要求严格的应用中,盲孔的好处往往超过增加的成本。

楼主:
埋孔 与盲孔不同,埋孔连接 PCB 的两个或多个内层,而不与外层有任何连接。它们完全隐藏在板内,从任何一侧都看不到。此功能允许设计人员将电路板的外层用于其他目的,例如放置组件或路由走线,而不会受到过孔的干扰。 image-3-1.webp 埋孔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提高 PCB 设计中的密度。这在多层 PCB 中特别有用,因为布线和放置组件的空间有限。然而,埋孔的生产比通孔更复杂、成本更高,需要额外的制造步骤,例如顺序层压和钻孔。  使用埋孔的优点 增加密度:埋孔连接 PCB 的内层而不延伸到顶层,有助于提高板上元件的密度。 减少层数:埋孔有助于减少必要的布线层数,从而降低制造成本。 提高信号性能:通过埋孔进行信号布线可以减少走线之间的串扰和 EMI,从而提高信号质量和可靠性。 image-3-2.webp 使用埋孔的缺点包括 制造难度:埋孔需要精确的钻孔和电镀操作,这增加了PCB生产的成本和复杂性。 可访问性问题:由于埋孔从电路板表面不可见,因此如果出现故障,可能很难进行故障排除和修复。 使用埋孔的 PCB 设计示例 高密度计算、电信设备、工业控制系统和医疗设备都是采用埋孔的 PCB 设计示例。 埋孔制造考虑因素需要精确的钻孔和电镀操作,这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是埋孔制造考虑因素之一。设计人员还必须考虑通孔的纵横比,即通孔直径与深度的比率。 image-3.webp  使用埋孔的缺点包括 制造难度:埋孔需要精确的钻孔和电镀操作,这增加了PCB生产的成本和复杂性。 可访问性问题:由于埋孔从电路板表面不可见,因此如果出现故障,可能很难进行故障排除和修复。

楼主:
微孔制造通常涉及激光钻孔或其他先进技术,这可能比传统钻孔方法更昂贵。然而,通过微通孔实现的性能改进和电路板尺寸减小通常证明额外成本是合理的。  堆叠微通孔可以通过提高密度和性能来进一步优化 PCB 设计。下面讨论堆叠微过孔在PCB设计中的作用和应用。 image-5.webp 这些微观的激光钻孔互连使设计人员能够在紧凑的空间内实现复杂的多层设计。因此,堆叠微通孔改变了电子行业,提供了从尺寸减小到提高信号完整性等众多好处。  堆叠微通孔的优点 信号完整性对于高速数字电路和通信系统至关重要。堆叠微通孔为电信号在各层之间传输提供更短、更直接的路径,从而降低寄生电感和电容,从而提高信号完整性。这些结果可以降低信号反射和衰减,从而提高高速应用的整体性能。  随着电子设备变得更小、功能更强大,高效的热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堆叠式微孔有助于更好的散热。通过创建微通孔或热通孔网络,热量可以从热源转移到 PCB 的其他层,这有助于散热并防止出现局部热点。  使用微孔的优点 每单位面积的电路数量更多:由于微通孔可以在更小的面积内建立更多的连接,因此可以增加印刷电路板 (PCB) 上放置的组件数量。 提高信号完整性:微通孔有可能缩短互连的长度,从而减少信号损失并提高信号完整性。 降低成本:微孔可以减少印刷电路板所需的层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使用微通孔的缺点 复杂性增加:在 PCB 设计中添加微通孔会使构建和故障排除变得复杂。 可靠性降低:由于微型通孔尺寸较小,因此可能比常规通孔出现更多故障。在制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电镀质量差、孔填充不足和通孔中存在空隙等问题,从而影响堆叠微通孔的可靠性。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电气开路或短路、信号完整性问题以及 PCB 整体可靠性降低。 微孔用于以下 PCB 设计 将微通孔纳入高密度印刷电路板 (PCB) 设计中是很常见的做法,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中使用的设计。它们还用于高速数字和射频应用,这两种应用都非常重视保持信号完整性。  构建带有微通孔的印刷电路板 (PCB) 时的注意事项 钻孔:钻微孔通常需要使用激光,这需要精确控制激光设置,以保证所得孔具有适当的尺寸和形状。 电镀:为了保证微通孔正确连接到其他印刷电路板 (PCB) 层,必须采用特定的电镀程序。 检查:由于微孔可能难以目视验证,因此可能需要无损测试技术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生产和连接。 材料选择:微孔的可靠性会受到印刷电路板上所选择的材料的显着影响。为了使微通孔可靠,其构造中使用的材料必须是高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