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般串扰注意事项和解决方案

楼主(2023-10-30):
保持走线距离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但由于空间限制,在 HDI 设计中可能很难实现。相反,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布局中一些常见的麻烦部分的清单来对抗串扰:

楼主:
混合信号设计  混合信号设计的基石是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隔离并划分接地层,以防止高频数字信号产生背景噪声。然而,设计师可以更进一步。大致按频率对模拟信号进行分组,以防止攻击线路耦合到频率较低的受害线路。CMOS 组件的价值在于功效,并且具有高边沿速率,这也会影响周围的信号。在 CMOS 部件(尤其是模拟信号)周围提供足够的间距。

楼主:
时间问题  时钟线,即使是数字时钟线,也是对噪声敏感的候选者。当信号的真实周期性存在偏差(也称为抖动)时,可以检测到这种情况。确保驱动程序使用统一的时钟频率。单个封装中的多个时钟将显着降低信噪比 (SNR)。

楼主:
嵌入式信号层  对于四层PCB叠层,最常见的布置是信号走线位于顶部和底部,接地线位于两层,电源位于三层。然而,高频设计可能**利用反转:信号在内层上,平面在外层上以提供额外的屏蔽。此步骤降低了串扰的总体机会和强度(假设采用了良好的布局实践),但存在一些缺点。由于信号迹线的可访问性和可见性,电路板的原型设计变得更具挑战性,并且在抑制去耦的同时,故障排除的难度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