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使用国民的蓝牙芯片如何配置多个服务UUID

楼主(2023-10-31):
使用国民的蓝牙芯片如何配置多个服务UUID?

网友A(点评):
你现在搞定了么

网友B:
确定蓝牙芯片的型号和规格,查阅相关文档或参考手册,了解芯片的特性和配置方法。

网友(2023-12-12):
这个地址有很多资料可以查阅下载:ftp://download.nationstech.com/4-Wireless RF Products

下面这个应用笔记应该可以帮到你:
ftp://download.nationstech.com/4-Wireless RF Products/Application Note/应用笔记:N32WB031自定义服务特征值操作说明V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