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低功耗蓝牙应用中应考虑的问题

楼主(2023-10-31):
低功耗蓝牙简称为BLE主要实现在如下要求:
低功耗成本低,连接速度快,安全可靠等特点。低功耗蓝牙不足之处可能包括:传输效率较低,比较适合用在移动智能设备上。
低功耗蓝牙两种模式包括:单模,只能执行低功耗协议栈,双模,既支持经典蓝牙又支持BLE蓝牙。
经典蓝牙和低功耗蓝牙对比如下:
一、在传输距离上,需考虑如下:
在自由空间传播时电波的传输损耗L只与传输距离d和频率f有关,大致如下:
式中L为传输损耗,单位为dB; d为传输距离,单位为km; f为载波频率,单位为MHz; log表示以10为底的对数。
实际环境中需要考虑被障碍物吸收及无线电波反射或散射,因此实际传输距离需根据具体环境而变化,应在组网模式下进行距离测试。
二、在功耗控制上,可考虑如下方面,以提高系统可用性:

      如控制报文长度,优化响应机制,采用离线加密,单信道链接等。
      低功耗蓝牙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建立数据链路,并通过固定信道进行通信,因此节省信道建立时间并降低功耗。

      在实际电路设计中,可关注如下:
A. 根据具体电路需求 ,对电源唤醒和省电模式进行优化设计,如采用电源转换控制芯片,降低电源消耗与需求。
B. 射频输出降低功耗,使用微带天线。
C. 利用睡眠模式减少等待、工作消耗,优化协议流程。
在系统仿真和测试环节,对发射功率、误差、灵敏度进行调节和修正,对模块的发送机接受电流进行检测,降低功耗可提高端点工作寿命,也相应提高可靠性。
   在新的蓝牙5.x系列,增强了定位感知、功率控制、安全认证等功能,对物联网和消费电子有更好的支持。

网友A:
低功耗蓝牙可以做鼠标不

楼主:
支持蓝牙BLE5.2协议鼠标  现在应该还是挺多的   罗技也有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蓝牙可以做鼠标不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低功耗蓝牙跟普通的有啥区别啊

楼主:
BLE低功耗蓝牙的优势包括可靠性、安全性,低成本、低功耗等特点。
4.0版本比传统蓝牙减少了90%,启动和连接更快,有效传输距离大大增强,对AI、边缘计算有很好的支持。

网友A:
功耗低了不应该传输距离变短吗

网友D:
新版本信道还减少了啊

楼主:
低功耗蓝牙调制系数为0.5 ,接近高斯最小频移键控GMSK 方案,从而降低调制信号的带宽利于降低功耗和提高BLE 的通信距离。

低功耗蓝牙使用 3 个广播通道降低了广播数据导致的功耗,而传统蓝牙技术采用 16~32 个频道。

网友E:
蓝牙用的不是特别多啊。

楼主:
驾驶还是常用的哈

网友F:
现在已经有低功耗蓝牙的鼠标了吧

网友G(2025-09-26):
低功耗蓝牙(BLE)应用需重点考虑四方面:一是功耗控制,需优化广播间隔、缩短连接时间,选用低功耗芯片;二是连接稳定性,要避开 2.4GHz 干扰频段,合理设置连接参数;三是数据传输,根据需求选合适 MTU 值,必要时分包;四是安全性,通过加密、身份认证保护数据,同时兼顾开发成本与硬件兼容性。

楼主:
和蓝牙竞争的协议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