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的SWD功能需要关闭吗?

楼主(2023-10-31):
如题,PA13,PA15用于普通IO口,是否需要关闭SWD?找HAL库没有找到相关函数,特此请教!

网友A: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不需要关闭STM32G030的SWD功能。然而,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外部调试器进行调试,并且您**禁用SWD接口以防止冲突或意外连接,那么您可以考虑在您的代码中禁用SWD接口。

网友B:
可以在程序里关掉

网友C:
一般正常使用时不用关闭SWD,不过在使用低功耗时需求时,可以关闭,功耗会降一点点。

网友D:
可以在cube那直接配置 关闭swj然后重映射成普通io

网友E:
建议上电延迟关闭或者有条件关闭(比如用一个IO作为输入控制),如果有一天想下程序,还有戏啊

网友F:
功能默认是开启的

网友G:
在开发过程中,通常需要开启SWD功能以进行程序调试和下载。

网友H:
在需要进行软件调试时,可以重新开启SWD功能

网友I:
要做其他功能的话可以关掉

网友J:
关闭SWD功能可能会对调试过程造成一定的影响

网友K:
在使用STM32G030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是否关闭SWD功能。

网友L:
不需要进行调试,或者你的应用程序不需要这个功能,你可以选择关闭它。

网友M:
不需要就可以关掉了

网友N:
关闭SWD功能可以增加系统安全性,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调试。

网友O:
WD功能是通过一个叫做JTAG的接口来控制的

网友P:
在开发阶段使用SWD进行调试和测试时,需要确保相关的调试信息已经正确地清除或加密

网友Q:
STM32的debug接口将无法连接到外部调试器,从而防止由于SWD连接问题引起的调试错误。

网友L:
STM32G030的SWD功能通常不需要关闭。

网友R:
需要关闭STM32G030的SWD功能

网友S:
STM32G030的SWD(单线调试)功能不需要关闭。

网友T: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的访问或干扰,可以断开连接 SWD 的接口。

网友U:
关闭SWD功能可以有效降低STM32G030的功耗,但也有可能影响调试

网友V:
关闭SWD功能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并降低功耗。

网友W:
已经完成了程序开发和调试,并且不再需要使用SWD接口进行调试,可以选择关闭SWD功能

网友X:
建议关闭,以减少功耗和节省资源。

网友Y:
STM32G030的SWD(Serial Wire Debug)功能是用于调试的目的

网友L:
如果你想关闭SWD功能,你需要将JTAG接口的某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Z:
将PA13和PA15用于普通IO口,那么就需要关闭SWD功能。

网友AA:
产品量产时,通常需要关闭SWD功能以防止潜在的调试信息泄露给用户。

网友AB:
如果STM32G030的SWD功能被打开,它可能会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C:
SWD接口通常用于调试和开发阶段

网友AD:
关闭SWD功能可能会影响到你以后对程序的调试和维护

网友AE:
STM32G030的SWD功能是否需要关闭,这主要取决于您的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T:
SWD是一种调试接口,用于通过单根数据线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

网友AF:
要关闭STM32G030的SWD功能,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STM32CubeMX软件,选择相应的STM32G030型号。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标签页中,找到SWCLK/SWDIO对应的引脚配置。
将SWCLK/SWDIO引脚配置为GPIO功能,并将其输出类型设置为Push-Pull。
点击右上角的“Project”菜单,选择“Generate Code”选项。
在生成的代码中,找到相应的SWCLK/SWDIO引脚配置部分,将其设置为GPIO模式并禁用SWD功能。

网友AG:
在使用到JTAG、SWD的某个IO时,需要禁用掉相关调试方法后,再配置相应的IO方式

网友AH:
可以将其关闭

网友AI:
在利用stm32g030时,可以按照现实需求选择是不是封闭swd功效。

网友AJ:
关闭SWD功能可能会对调试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友G:
关闭SWD功能后,将无法使用SWD工具进行软件调试

网友AK:
在进行调试之前请确保已正确配置系统。

网友AL:
是否需要关闭SWD功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网友R:
如果在烧录口SWD管脚复用功能时出现了问题,也需要对烧录口SWD管脚复用功能进行设置

网友AM:
在开发阶段利用swd举行调试以及测试时,必要确保相干的调试信息已精确地断根或者加密

网友AN:
封闭swd功效可以进步体系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并降低功耗。

网友AO:
需要调试,建议不要关闭此功能。

网友O:
当SWD功能关闭时,STM32的debug接口将被禁用,从而减少了系统的功耗。

网友AP:
在开发过程中,通常需要启用SWD功能进行程序调试和下载。

网友AQ:
stm32g030的swd功效凡是不必要封闭。

网友AR:
必要封闭stm32g030的swd功效

网友AS:
如果要关闭SWD功能,需要将jtag接口的一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AT:
要当做普通IO用,需要复用配置。

网友AU(2023-11-30):
正常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关闭SWD,使用低功耗时需求时可以关闭

网友AV:
为什么要关闭它呢,它只是上电瞬间做SWD,平常可以配置为GPIO.

网友AV:
不需要关闭的。调试、烧录时可以用。平常可以切换为GPIO来用,如果有需要的话。

网友AW:
必须关闭啊,你都要复用它了,还不关闭能复用得了嘛,对吧

网友AX:
可以通过软件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