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你不知道的秘密?

楼主(2023-10-31):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万能表。是一种多功能、多用途的测量仪表,也是电子测试领域最基本的使用工具。

万用表的分类?

万用表分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

指针式万用表由哪些部分组成?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以及及转换开关三个主要部件组成。

表头:万用表通常用高敏度的直流微安表做表头,因此对表头刻度盘上有多种电量及多种量程的刻度;

测量电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放大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它能将不同的被测量经过一系列处理变成微小的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转换开关: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各种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

万用表的基本工作原理?

利用一只灵敏的磁电式直流电表头做表头,当微小电流通过表头就会有电流指示,但表头不能通过大电流,所以必须在表头并联或串联一些电阻进行分流或者降压,从而测出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电阻。

万用表测量电流的原理:在表头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进行分流,就可以扩展电流量程,改变电阻的阻值,就能改变电流的测量范围。

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流呢?

测量时分清楚电路中电流的流向,然后把电流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红表笔接电流流入端,黑表笔接电流流出端。

万用表测量电压的原理:

①如是测直流电压,即是表头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进行降压,就可以扩展电压量程。改变电阻的阻值,就能改变测量范围。

②如是测交流电压,由于表头是直流表,需要加装一个并、串式半波整流电路,将交流进行整流后变成直流通过表头,这样就可以通过直流的大小来测量交流电压了。

万用表怎么测量电压呢?

测量时把万用表并联在被测电路中,如果测量的是直流电压,应注意被测点电压的极性,即是把红表笔接高电位一端,黑表笔接低电位一端。

万用表测量电阻的原理:

表头串联和并联了适当的电阻,同时串接了一节干电池。使电流通过被测电阻,根据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测出电阻值。改变分流电阻的阻值,就能改变电阻的量程。

万用表测量电阻前要做那些准备呢?

测量时第一步,先对万用表调零。即是万用表选择电阻档,红、黑表笔短接,调整表盘的调零旋钮,使指针指向0位。

为什么使用电阻档时每次要调零呢?

这是因为万用表内部使用的是干电池,干电池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提供的 电源 电压会降低。所以在电阻档红、黑表笔短接时,会出现指针不能到0的情况,此时必须调整调零旋钮,使短接时指针指向0位。调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测量的误差。

万用表的用途:

一般用来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电容以及半导体元件等。

使用万用表的注意事项:

1、万用表使用前首先检查表的好坏,必须熟悉各转换开关、旋钮、测量插孔、专用插孔的作用,了解每天刻度所对应的被测量程及读数方法;

2、万用表使用时,在不清楚线路电流电压大小的情况下,应先使用大量程,在慢慢切换到对应的线路电压电流大小量程。

3、万用表切换档位或者量程时,禁止在测试过程中切换档位或量程,以防止造成仪表或者人身伤害。

4、万用表使用时,先检查选档位是否正确,如切莫造成电阻档测量电压的状况;

5、万用表使用结束,指针式万用表应将量程开关转到最高电压档位,数字万用表量程开关转换至OFF档。

6、万用表长期不用时,应将万用表电池取出,防止电池漏液,腐蚀万用表。

网友A:
现在的万用表已经很高级了,种类和功能也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自动档位测量了,而且换成锂电后,根本不用担心电池漏液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