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兆欧表知多少?

楼主(2023-10-31):
在对设备绝缘检查之前,首先得认识兆欧表,兆欧表俗称摇表,它的刻度是以兆欧为单位的,所以叫兆欧表。是电工常用的一种测量仪表。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用在哪些地方呢?

兆欧表的组成:

主要由手摇直流发电机、磁电式流比测量机构、接线柱(L、E、G)三部分组成。

兆欧表的用途:

用来检查电气设备、家用电器、电气线路对地及相间的绝缘电阻。以保证设备、电器、线路工作在正常状态,避免发生触电伤亡及设备损坏等事故。

兆欧表

兆欧表的三个接线柱,即是,线(L),地(E),保护环(G)也叫屏蔽端。测量绝缘电阻时,兆欧表的选用应根据被测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等级,选用不同电压等级的兆欧表。

当选到了合适的兆欧表之后,应先对兆欧表进行检查,保证兆欧表是完好的。

兆欧表的检查:

1、对兆欧表进行开路试验时,摇动兆欧表手柄使转速应达到120r/min,兆欧表指针读数应是无穷大(∞),否则‘兆欧表有故障;

2、对兆欧表进行短路试验时,红、黑表笔短接,缓慢摇动兆欧表手柄,兆欧表指针应能指到零位。

对于这两相指标都检查正常后,就可以对电气设备进行绝缘测试检查了。

测量时,切断被测设备 电源 ,并短路放电,放电目的是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并使测量的数据准确。

测量时兆欧表应平稳放在地上,以免摇动兆欧表手柄时,表身摇动,影响兆欧表读数。被测物表面擦干净,红表笔(L)端钮接被测设备导体,黑表笔(E)端钮接地线或者金属屏蔽层(外壳)。左手按住兆欧表表身,然后右手顺时针摇动兆欧表手柄,使转速达到120r/min,稳定读数后记录下该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值。

读取兆欧表绝缘电阻值后,应一边慢摇兆欧表,一边断开兆欧表“线路(L)”端子与设备的连接,然后停止转动手柄,再断开兆欧表“接地(E)”端子与接地线或者金属屏蔽层的连接,其目的是避免线路上剩余电流反冲击造成兆欧表损坏。

参考标准:

①电动机的绕组间、相与相、相与外壳的绝缘电阻应≧0.5兆欧;

②移动电动工具≧2兆欧;

③测量线路绝缘时,相与相之间≧0.38兆欧,相与零≧0.22兆欧。

网友A:
这方面知道的真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