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欧姆电阻还能这样用

楼主(2023-10-31):
在电路设计中,电阻是至关重要的,它能有效地实现电路中的限流、分流、分压。0欧姆电阻是电阻中一个很神奇的存在,神奇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0欧电阻的阻值不完全是零,只有超导体才具有阻值完全为零的特性。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这在普通板中经常看到,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用0电阻代替跨线。

下面小编为大家总结了电路中0欧姆电阻的12点妙用。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可以做跳线用。0欧电阻可以在电路板上的特定位置设计做跳线使用,能够方便的断开或连接部分线路,同时还是灵活设计,不贴电阻空着焊盘也不受后期影响。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方便测量。设计电路时通常对电流有一定的要求,调试时测某部分电路的电流时,往往会非常麻烦,需要将原有PCB断开在进行测量,可以再待测区域放置一颗0欧电阻,测量时去掉0欧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电阻。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能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 电源 和IC Pin间。

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熔丝作用。针对电源部分线路,有时候考虑保护后端器件避免烧毁,过载保护等。在一些性能要求不高的电路中,同时为了节约成本、替代熔丝(保险丝),常使用0欧电阻实现熔丝作用,保护后端设备。

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所以地的标准要一致,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

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可不短接又不妥。对此,有理由如下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 磁珠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适用。
  • 用电容连接:电容隔直通交,会造成浮地。
  • 用电感连接: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 用0欧姆电阻连接: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 布线时跨线;
  • 调试/测试用;
  •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

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还有就是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一般0603的1A,0805的2A,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还有就是为磁珠、电感等预留位置时,需要根据磁珠、电感的大小来做封装,所以会有0603、0805等不同尺寸。

网友A:
第五条很重要,布线的时候无法布线,就用0欧姆电阻。

网友B: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网友C:
0欧电阻可以在电路板上的特定位置设计为跳线使用,能够方便地断开或连接部分线路,同时这样的设计还比较灵活。

网友D:
高速信号传输过程中,阻抗匹配对于信号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网友E:
在PCB上,0欧姆电阻可能没有任何功能,只是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F:
0欧姆电阻可以用于保护接地、工作接地和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的单点接地。

网友G: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H:
有时需要使用低通滤波器或高通滤波器等电路元件,而这些电路元件需要使用带通滤波器或带阻滤波器。使用零欧姆电阻可以将这些电路元件简化为一个更简单的电路模型,从而简化电路设计。

网友B:
需要使用0欧姆的电阻来匹配地线上的电压。

网友I:
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阻抗匹配元件

网友J:
当电路的匹配参数不确定时,可以用0欧姆电阻代替

网友K:
0欧姆电阻可以作为可调电阻使用,通过外部连接可调电阻器

网友L:
如果需要用到这段线路,可以直接去掉0欧姆电阻,而不会影响其他部分的正常工作。

网友M:
为了抵消掉因温度变化导致的电阻参数漂移,可以增加0欧电阻进行补偿。

网友N:
方便测电流在电路中串接0欧姆电阻,在测功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欧姆电阻,接电流表来测电路中的电流。

网友O:
它可以用于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网友P:
在电路板的设计和调试过程中,0欧姆电阻可以作为跳线使用

网友Q:
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来替代未知的元件,以便于观察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R: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限流、分流、分压的作用,这对于电路的稳定运行非常重要。

网友S: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具有多种应用,可以用于保护电路、消除噪声、测试和调试、阻抗匹配以及可调电阻等。

网友T:
在一些多路负载切换的电路中,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实现不同负载之间的切换

网友I:
使用0欧姆电阻可以实现信号的选择功能

网友U:
当需要将两个点直接相连时,可以通过添加一个0欧姆电阻来实现。这可以避免在电路板上直接焊线带来的不便和风险。

网友V:
0欧姆电阻还可以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具体的电阻值。

网友W: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X:
在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时,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可以用0欧姆电阻代替跨线

网友Y:
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熔丝。

网友R:
在电路设计中,0欧姆电阻可以在PCB上作为跳线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可以直接不贴该电阻,这对于调试和兼容设计非常有用。

网友Z: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可以先以0欧姆代替,在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网友AA:
在某些高频信号处理电路中,0欧姆电阻可以充当电感或电容,起到滤波、隔离等作用。

网友AB:
为了防止静电积累和防止地线间的电压差,可以将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在一起,实现单点接地。

网友AC:
在电路设计中,如果某段线路暂时不需要使用,可以添加一个0欧姆电阻

网友AD:
在数字和模拟电路之间,通常需要将它们隔离开来以减少相互干扰。为了实现这一点,可以在接口处使用0欧姆电阻作为隔离元件。

网友AE:
0欧姆电阻常常作为跳线使用,方便后期调试维护。

网友AF(2023-12-04):
当电路的立室对象不肯定时,可以用0欧姆电阻取代

网友AG(2024-01-08):
必要利用0欧姆的电阻来立室地线上的电压。

网友AH:
在高速信号传输中,阻抗匹配是保证信号完整性的关键。

网友AI:
为了抵消失落因温度变革致使的电阻对象漂移,可以增长0欧电阻举行抵偿。

网友AJ:
可用于解决地对地、电源对IC、引脚对引脚等EMC问题。

网友AK: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限流、分流、分压的感化,这关于电路的不乱运行相当紧张。

网友AL:
On a PCB, a 0 ohm resistor may not have any function, just for debugging convenience or compatibility with design reasons。

网友AM:
0欧姆电阻可以用于庇护接地、事情接地以及直流接地在装备上的单点接地。

网友AN:
为了观察电路的工作状态,可以用一个0欧姆电阻替换未知元件。

网友AO(2024-02-24):
0欧姆电阻可以用于断路检测,通过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可以判断某个路径是否正常

网友AP:
将0欧姆电阻放置在需要测量电流的位置,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来间接测量电流。

网友AQ: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如保护电路、消除噪声、测试调试、阻抗匹配、可调电阻等。

网友AR(2024-04-02):
0欧姆电阻可以用来跨接两条线路,起到连接或断开的作用,这种方法既灵活又方便。

网友AS:
0欧姆电阻的作用很大的。

网友AE:
0欧姆电阻确实有很多巧妙应用

网友M:
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信号隔离器,在电路中起到隔离信号的作用。

网友AT:
在某些情况下,0欧姆电阻也可以作为一种熔丝使用,提供过流保护。

网友AD:
在电子制造中,0欧姆电阻有助于确保电子元件被正确安装在电路板上,并提供了方便的定位点。在维修和维护电子设备时,0欧姆电阻可用于快速连接或断开电路中的不同部分,以进行故障排除和维修工作。

网友AU:
在电子电路设计中,当板层有限制导致布线无法布开时,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跳线。此外,在样机调试过程中,0欧姆电阻还可以用作预留的测试点。

网友AV:
设计PCB板时,0欧姆电阻可以用来实现功能的切换,例如,芯片的一个引脚可以驱动蜂鸣器或LED灯,但这两个功能不能同时工作。通过在连接蜂鸣器和LED的线路上加上0欧姆电阻,可以实现功能的选择性驱动。

网友AW:
0欧姆电阻可以作为PCB板上的跳线使用,因为它对电流几乎没有阻碍作用,相当于一条导线。在贴片式电路板中,0欧姆电阻的这一作用尤为重要。在一些狭窄的空间内,使用0欧姆电阻代替跳线可以简化布线,解决布线难题。此外,这种方式也便于机器统一安装,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P:
在某些情况下,添加一个0欧姆电阻可以微调电路的性能,例如改变信号放大器的增益或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网友AT:
在某些复杂的接地系统中,0欧姆电阻可以用来实现单点接地的需求,比如保护接地、工作接地和直流接地等。

网友AX:
在一些高级应用中,0欧姆电阻可以被编程或控制,以实现特定的功能或响应。例如,它们可以作为开关或选择器,根据系统的状态或输入信号改变电路的配置。

网友AY:
在无线或有线通信系统中,为了提高信号传输的效率和质量,可能需要对传输线路进行阻抗匹配。0欧姆电阻可以用来调整电路的阻抗,以实现更好的匹配。

网友T:
在某些情况下,添加0欧姆电阻可以帮助减少电磁干扰(EMI)或电磁兼容性(EMC)问题。

网友B:
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保险丝,在电流过大时熔断,从而保护电路免受损坏。

网友AZ:
由于0欧姆电阻并非真正的零阻抗,它对所有频带的信号都有一定的衰减作用,可以用来抑制噪声。相比之下,普通导线只对低频信号有效。

网友BA:
在高频电路中,0欧姆电阻可以充当电感或电容来使用,这主要和外部电路的特性有关,并且可以帮助解决电磁兼容(EMC)问题。

网友BB:
在多层PCB设计中,0欧姆电阻可以用于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连接,以改善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AD:
在PCB布线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以布线的情况,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作为一个临时的跳线解决方案。这样做可以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简化布线。

网友BC:
0欧姆电阻可以用于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防止它们之间的干扰。此外,在滤波电路和天线的阻抗匹配电路中,0欧姆电阻有时可以暂时代替无法精确确定型号的器件。

网友BD:
某些设计中,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保护元件,防止过电流或过电压损坏敏感的电路部分。或者,它们可以用作隔离元件,减少电路之间的耦合。

网友AT:
0欧姆电阻(也称为电流采样电阻或感性互联串联电阻)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于电路中电流的检测和测量。由于其电阻值非常小,连接在电路中几乎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同时还可以测量通过它的电流强度。

网友BE:
0欧姆电阻的巧用有很多

网友BF:
0欧姆电阻在调试应用中经常预留

网友BG:
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

网友BH(2024-06-08):
0欧姆电阻可用于方舱接地、服务接地和设备单点接地的直流接地。

网友BI:
0欧姆电阻的应用大的很。

网友BJ:
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网友AF(2024-08-02):
在某些情况下,添加0欧姆电阻有助于减少电磁干扰(emi)或电磁兼容性(emc)问题。

网友BK(2024-09-04):
布线时,如果确实无法布线,也可以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BL:
电路中没有功能,只是出于调试方便或者pcb上兼容性设计等原因。

网友BM:
当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时,可以先用0欧姆代替。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可以确定参数,然后用具有特定值的组件替换。

网友BN(2024-10-05):
当电路的垂直对象不确定时,可以使用0欧姆的电阻器来代替

网友BO:
有必要使用一个0欧姆的电阻器来建立房间地面上的电压。

网友BP:
0欧姆电阻有许多巧妙的用途

网友BQ(2024-11-10):
为了补偿温度变化引起的电阻物体的漂移,可以增加0欧姆的电阻来补偿。

网友BR:
0欧姆电阻小于过孔的寄生电感,过孔也会影响接地层

网友BS(2024-12-11):
一个0欧姆的电阻可以用来连接或断开两条线路,灵活方便。

网友BT:
0欧姆的电阻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限流、分流、分压的作用,对于电路的非随机运行来说压力相当大。

网友AI:
可以用来解决电磁兼容问题,比如地对地,电源和IC,pin。

网友AL:
一个0欧姆的电阻可以用于屏蔽地、物地和设备上的单点接地,以实现DC接地。

网友BU:
0欧姆的电阻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BV(2025-02-04):
0欧姆电阻器可用于DC接地,用于遮蔽接地、服务接地和设备单点接地。,

网友BW:
0欧姆电阻的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BH:
在调试应用时,为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功能性,通常会预留0欧姆电阻来调整或作为备用连接点

网友AH(2025-03-07):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巧妙多变,可用于调试、替代、分流等,灵活应用能大大提高电路性能。

网友BX:
0欧姆电阻的作用确实很大

网友BV:
0欧姆电阻应用广泛,可用于电路调试、电压分流等,功能多样且重要

网友AM:
在电路设计中,有时会用0欧姆的电阻来平衡地线电压,确保电流稳定。

网友BM:
0欧姆电阻常用于简化电路连接,方便调试或作为测试点。

网友BY(2025-04-13):
0欧姆电阻通常用作电路中的跳线或测试点,不用于阻抗匹配。阻抗匹配需用特定值电阻。

网友BT:
这叫占位元件,就是暂时占个位置,方便后续调整。

网友BW(2025-05-16):
增加0欧姆电阻补偿温度变化引起的电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