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一起看看电机控制中的一些PID控制算法

楼主(2023-10-31):
FOC算法中的电流环,速度环都涉及到PID控制

PID又分位置式PID控制算法和增量式PID控制算法,而个人认为在电机控制中使用增量式PID效果会更好一些。下面主要介绍几种增量式PID控制算法及C代码实现。

1.1AN1078文档中的PID

PI结构框图和原理

C代码实现:

//电流环D轴PI控制

void PI_Control_D( PID_ID_TypeDef *dParm)
{
        int32_t U,Excess;
        U = (dParm->Id_Sum + dParm->Id_Kp*dParm->Id_Err)>>12;

if(U > dParm->Id_OutMax)
        {
                U = dParm->Id_OutMax;
        }

elseif(U < dParm->Id_OutMin)
        {
                U = dParm->Id_OutMin;
        }else{
                dParm->Id_Out = U;
        }
        Excess = U - dParm->Id_Out;
        dParm->Id_Sum = dParm->Id_Sum + dParm->Id_Ki*dParm->Id_Err - dParm->Id_Kc*Excess;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2传统增量式PID

离散化公式:

C代码实现:

int16_t PIDControl_Q(PID_IQ_TypeDef * PID, int16_t Ref, int16_t Cur)
{
        int32_t Kp_Out, Ki_Out, PID_Out,PID_Out_Last;if(!PID->Iq_Err)
    {

PID->Iq_Err = Ref - Cur;// 初始化PID当前偏差

PID->Iq_Err_Err = PID->Iq_Err - PID->Iq_Err_Last1;// 初始化PID上次偏差和上上次偏差之差

PID->Iq_Err_Last1 = Ref - Cur;// 初始化PID上次偏差

PID->Iq_Err_Err_Last1 = PID->Iq_Err_Err;

    }else{

PID->Iq_Err_Last1 = PID->Iq_Err;// 保存PID上次偏差

PID->Iq_Err = Ref - Cur;// 计算PID当前偏差

PID->Iq_Err_Err = PID->Iq_Err - PID->Iq_Err_Last1;// 计算PID上次偏差和上上次偏差之差}

    Kp_Out = ((int32_t)PID->Iq_Kp * (int32_t)PID->Iq_Err_Err)>>12;
    Ki_Out = ((int32_t)PID->Iq_Ki * (int32_t)PID->Iq_Err)>>12;
    PID_Out = PID->Iq_Out;
    PID_Out += Kp_Out + Ki_Out;if(PID_Out > PID->Iq_OutMax)
    {
        PID_Out = PID->Iq_OutMax;// PID最高输出}

if(PID_Out < PID->Iq_OutMin)
    {
        PID_Out = PID->Iq_OutMin;// PID最低输出}

    PID->Iq_Out = PID_Out;returnPID->Iq_Out;
}

1.3back-cal PID

结构框图:

C代码实现:

/**
*  PI controller
* */static float _pi(structBackCalPID*that, float err)
{
    that->i_err = err;

    own.m_pre_out = that->i_err * own.m_kp + own.m_sum;

    that->o_out = own.m_pre_out;/*output clamp*/

if(that->o_out > own.m_out_up)
    {
        that->o_out = own.m_out_up;
    }elseif(that->o_out < own.m_out_low)
    {
        that->o_out = own.m_out_low;
    }/*back-cal dynamic Integrator clamp*/

own.m_sum += that->i_err * own.m_ki + own.m_kc * (that->o_out-own.m_pre_out);

return that->o_out;
}

上述具体的PID.c/.h文件链接: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strive3/87124205

以上几种PID控制算法均可以实现电机控制中的电流环,速度环PI控制。

网友A:
PID参数的调试麻烦

网友B:
比例(P)、积分(I)和微分(D)

网友C:
增量式。积分分离

网友D:
在电机控制中,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常见的控制算法

网友E:
存在一种被称为串级PID控制的高级控制策略。串级PID控制的典型结构为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其中最外环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期望值,外环PID的输出值是内环PID的期望值。

网友F:
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常见的控制算法,可以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网友D:
PID控制器需要具有较好的鲁棒性,以应对被控对象参数变化或外部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G:
不合适的参数可能导致系统性能不佳或不稳定。

网友H:
PID控制器通常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位置等参数。它的优点是简单、易于理解,而且能够有效地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

网友I:
经典的控制理论算法,可以有效地控制电机。

网友J:
在电机控制中,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常用的控制方法。PID控制算法主要包括位置式PID控制算法和增量式PID控制算法。

网友K:
在电机控制中,PID控制器被用来调节电机的速度、位置或电流等参数,以达到所需的控制效果。

网友L:
在电机控制中,PID控制算法可以通过调节电机的电流、电压或频率等参数来实现对电机转速、转向等指标的精确控制。具体应用如下:

位置控制:通过PID控制算法调节电机的电流或电压,使电机按照预设的目标位置进行运动,从而实现定位控制。
速度控制:通过PID控制算法调节电机的频率或电流,使电机按照预设的目标速度进行运动,从而实现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通过PID控制算法调节电机的电流或电压,使电机输出预设的目标转矩,从而实现转矩控制。

网友M:
在电机控制中,我们可以通过调整PID控制器的参数来实现对电机的速度、位置或转矩的控制。

网友N:
在速度控制中,可以通过PID控制器调节电机的输入电压,以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在位置控制中,可以通过PID控制器调节电机的电流或电压,以控制电机的位置。在电流控制中,可以通过PID控制器调节电机的电流,以实现电流的稳定或控制电机的转矩。

网友O:
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和其他控制系统中的经典控制算法

网友P:
PID控制算法在电机控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网友Q:
PID控制算法通常会被封装成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输入是误差,输出是控制量。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的系数,可以优化控制系统的性能

网友R:
PID控制算法即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可以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网友S:
PID控制算法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比例(P)、积分(I)和微分(D)控制。

比例控制:根据误差信号的大小,直接控制输出量,以快速调整系统的偏差。比例控制的大小取决于误差的大小。
积分控制:主要用于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积分项对误差进行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误差已经消除,积分项也会继续增加,这可能导致控制器输出过大的信号。
微分控制:主要用于预测误差的变化趋势。微分项对误差进行微分(求导数),如果系统误差的变化速度过快,微分项可以提前预测到这种变化,并提前调整控制器的输出,以防止误差增大。

网友T:
PID算法是工业应用中最广泛算法之一,在闭环系统的控制中,可自动对控制系统进行准确且迅速的校正。

网友U:
需要根据具体的控制目标和被控对象的特性,调整PID控制器的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等参数,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V:
PID控制算法(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是一种广泛用于电机控制和其他控制系统的经典控制算法。

网友W:
可以改进,算法参数整定优化。反馈信号预处理

网友X:
PID控制器由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个部分组成,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之间的偏差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精确控制。

网友Y:
电机控制中的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反馈控制方法。

网友Z:
在机电节制中,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常见的控制算法

网友AA: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是基于电机的实际位置与期望位置之间的差值进行控制的。

网友AB:
在电机控制中,PID控制器可以用于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电流控制等多个方面。

网友AC:
pid控制器必要具备较好的鲁棒性,以应答被控参数对象变革或者外部滋扰等身分的影响。

网友AD:
在电机控制中,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常用的控制方法,主要包括位置式PID控制算法和增量式PID控制算法。

网友AE:
pid控制算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机电节制以及其他控制系统中的经典控制算法

网友AF:
不适合的对象大概导致系统机能欠安或者不不乱。

网友AG:
PID控制器需要具有稳定性,以保证在被控对象出现扰动时能够迅速恢复到稳定状态。

网友AH:
对于三相电机的控制,可以使用PID控制算法来实现

网友AI: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PID参数,并进行参数整定。

网友J:
PID控制器通常包括三个部分:比例环节、积分环节和微分环节。比例环节可以快速响应误差,减少系统稳态误差;积分环节能够消除静态误差,提高系统的精度;微分环节则能预测系统的趋势,减小超调并缩短调整时间。

网友AJ:
可以使用PID控制算法来实现。具体来说,可以设置三个参数Kp、Ki、Kd,根据电机的参数和负载情况计算出这三个参数的大小,然后应用到电机控制系统中。

网友AK:
一个完整的反馈控制系统需要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测量、比较和执行

网友AL:
pid控制算法在机电节制中具备遍及的利用远景

网友AM:
要实现PID算法,必须在硬件上具有闭环控制,就是得有反馈

网友AN:
比例(p),积分(i)和微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