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什么是电流互感器?

楼主(2023-10-31):
电流互感器又称为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高压供电系统中的电流或低压供电中的大电流变换成低电流(我国标准为5安)进行测量的特殊变压器,通常作为测量仪表、继电保护装置和指示电路的 电源 。

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的,一次绕组匝数很小,直接串接在电路中通过大电流,二次绕组的匝数比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中。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

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它的二次侧回路始终是闭合的,因此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串联线圈的阻抗很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短路。但是二次侧如果开路,电流互感器就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由于二次电流放大的去磁作用,很大的一次电流将在铁心中产生很大的磁通,因而在匝数非常多的二次绕组中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危及仪表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为了防止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装设熔断器或闸刀开关。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也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A:
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B:
磁感应强度剧增,使铁芯损耗增大,严重发热

网友C:
零序电流互感器与普通电流互感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区别?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怎么看倍数

网友F:
高压危险。测量不准。设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