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什么是电压互感器?

楼主(2023-10-31):
电压互感器简称PT,又称为仪用互感器,是发电厂、变电所等输电和供电系统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气。

变压器变换电压的目的是方便传送电能,因此容量很大,一般是以千伏安或兆伏安为计算单位。而电压互感器是一种将电力系统的高电压按比例变换成低电压进行测量的特殊变压器,通常作为测量仪表、继电保护装置和指示电路的 电源 。

电压互感器的基本结构和变压器相似,它主要由一次绕组、二次绕组、铁心、绝缘物组成。一次绕组匝数多,二次绕组匝数少。

电压互感器在运行时,一次绕组并接在线路上,二次绕组并接仪表或继电保护装置等。按照标准规定,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电压为100V或100√3V,电压表与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可将一次侧的电压直接在二次侧的电表中读出。

为什么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由于电压互感器本身阻抗小,一旦副边发生短路,电流将积聚增长而烧坏线圈。因此,电压互感器一次侧装有熔断器,二次侧必须可靠接地,以免一、二次侧绝缘损坏时,二次侧出现对地高电位而造成人身和设备故障。所以,互感器二次侧也可以装设熔断器用于保护自身因短路而造成的损坏。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利用了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B:
电压互感器的基本结构和变压器相似,它主要由一次绕组、二次绕组、铁心、绝缘物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