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什么是功率因数?

楼主(2023-10-31):
功率因数是反应供电系统的一样比率,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尺度,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技术数据。

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的供电损失。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的余弦称为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

cosΦ=P/S

其中cosΦ是功率因数,只有在电阻负载(如白炽灯、电阻炉等)的情况下,电压和电流同相,其功率因数为1。对其他电感或电容性负载来说,其功率因数介于0和1之间。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在计算交流电路的有功功率时,还要考虑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Φ,即

P=UIcosΦ。

功率因数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功率因数低主要原因是电感性负载的存在。功率因数低会降低用电设备的有效输出,加大了线路设备及用电的损耗,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如下方法:

一种是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如选择合适的电动机,减少电动机的无功消耗,合理布局线路等等。

二是采取人工补偿的方法,即是采取并联电容器等补偿无功功率的方法来解决。

功率因数越好,证明发电设备越能充分的运用,同时也能节约大量的电能。按照供用电有关规定,高压供电的工业企业的平均功率因素不低于0.95,其他单位不低于0.9。如果功率因数过低,不仅会造成设备容量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低于规定值还会被供电局处以相应的罚款。

网友A:
之前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讲无效用功和有效用功,无效用功大还要被罚款

网友B:
这个确实,如果功率因数小,会容易被处罚

网友C:
有些时候,如果是电流检测部分裂开了,检测的数据也会不准哦

网友D:
一般如果功率因数比较低,那可并联电容解决吧

网友E:
不理解为啥要低于0.9的话会被处罚啊?

网友F:
好像现在都是这样,而且有专门的检测功率因数的,比较给力

网友G:
是的,这种功率因数很有意义,而且对用电指导也是比较好的

网友H:
为啥功率因数低并联电容就好了呢?

网友I:
话说,三相电和单相电的功率因数计算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J:
其实也有用单片机来计算功率因数的,辅助应用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