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什么是有功功率?什么是无功功率?什么是视在功率?

楼主(2023-10-31):
1、有功功率(P)

它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时所需要的电功率,也就是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能量(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其表达式为

P=UIcosφ

单位为瓦(W)、千瓦(KW)、兆瓦(MW)。

测量有功功率的仪表简称功率表,又叫功率计、瓦特表或瓦特计等。

有功功率过低有什么影响?

有功功率占比过低,无功功率就会增多,将导致线损增加、设备使用率下降等,造成的后果是导致电能浪费加大。

2、无功功率(Q)

所谓无功功率不是“无用”功率,它是用于交流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

它与有功功率在供电系统中都是缺一不可的存在。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为无功,但是它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需要消耗无功功率。表达式为

Q=UIsinφ

单位为乏(var)和千乏(kvar)。

无功功率的影响?

①会降低发电机有功功率的输出;

②视在功率一定时,增加无功功率就会降低输变电设备的能力;

③电网内无功功率流动会造成电压损失增大和电能损耗增加。

④系统缺乏无功功率时,会造成低功率因素降低和电压下降,使电气设备容量得不到充分发挥。

3、视在功率

交流 电源 所能提供的总功率(S)。不表示电路的实际功率,只表示电路可能提供的最大功率或电路可能消耗的最大有功功率,在数值上是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乘积

S=UI

单位为伏安(V.A)或千伏安(KV.A)

S²=P²+Q²

视在功率既包括有功功率,又包括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可以用功率三角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