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电路故障排除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3-10-31):
1、电阻法(断电测量)

在设备不带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欧姆档进行检查的一种方法。

如检查电阻、电容、线圈、及半导体元件是否开路、短路及其参数是否变化等。

2、电压法(带电测量)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路电压来检查的一种方法。

以家庭电路为例子,先检测供电端 电源 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负载两端电压。供电端电压正常,负载两端的电压正常,负载不工作。那证明负载坏了。如果负载两端的电压不正常,那就得一步步慢慢查找了。

3、短接法

电气回路中,由于接触不良或开路等原因造成电路不能可靠的接通的情况,可以采用短接法。

短接线的制作,可以用多股铜芯线,两线头焊接鳄鱼夹来制成,两线头与鳄鱼夹的连接必须用焊锡焊牢靠,并使用万用表检查通断。

4、开路法

在并联电路中,对于电路中短路型故障,可以有选择性的断开分支电路,然后再逐级查找故障点。

5、代换法

对电路中损坏的电气元件、电路板等进行更换。

网友A:
调整参数法,或者有时候原理分析啥的也有用

网友B:
直接观察,比较替换

网友C:
好多线的话有编号前期工作做好,比什么方法都省事

网友D:
故障排除应先用最简单、最熟练的方法来处理,然后再用复杂、准确的方法

网友E:
首先排查直观、明显、常见的故障,有步骤就相对简单点

网友F:
排除法1、观察调查故障现象2、初步确定故障范围,减少故障部位3、确定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