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HK Config 1.3.11"Option Bytes"选项卡没有"擦除"按钮

楼主(2023-10-31):
用的HK32F030MF4P6这个芯片,应该是写保护了,
想用官方软件解锁,提示请切换到"Option Bytes"选项卡并点击"擦除"按钮清除读保护!
但这个页面下边根本没有这个"擦除"按钮,常使用工具栏的"全部擦出",但是不行,第一次用这个软件,不知道是软件BUG,还是我理解有误了

网友A:
我没有用这个上位机,用其他家的烧录器。他们上位机也是没有擦除,都是先恢复默认值,然后把默认值写进去,看不懂,难道选项字是再写入时候自带擦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