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WIFI和BLE芯片的区别?

楼主(2023-10-31):
感觉国产做无线芯片,都是先做蓝牙的,是因为蓝牙的比WIFI的制作更简单吗?还是芯片结构更简单?
我看ESP32的芯片是同时支持WIFI和BLE。

网友A:
传输方式、传输速率、传输距离、功耗等

网友:
wifi 芯片支持wifi 协议,蓝牙 BLE 芯片支持蓝牙BLE协议,主要是支持的协议不一样,从而硬件也不一样。 BLE能支持超低功耗场景,WiFi速度则快得多,使用场景一般也不一样。

网友B:
WiFi的协议比蓝牙复杂的多,而且对硬件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