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传感器都有什么类型?

楼主(2023-10-31):
ST的传感器都有哪些类型?哪种传感器技术比较难?

网友A:
ST6系列传感器、ST4系列传感器等

网友B:
没用过他们家的传感器

网友C:
我看环境传感器比较多,就是温度湿度这种的

网友D:
他家的三轴啊,体感啊

网友E:
传感器技术的难点在于精度

网友F:
这个不太知道,不过我知道他家有几个传感器mesh,挺好的

网友G:
还是直接去官网看看不就好了么,官网一般都是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H:
传感器好像也没啥难的,都是接口,接上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I:
一般的是三轴,六轴这种,还有温湿度之类的

网友J:
你说的技术难是造传感器比较难还是应用比较难啊?

网友K:
直接找个代理商多好,这么问会更快一些

网友L:
网上找个选型手册吧,基本能网罗很多资料的

网友M(2024-08-06):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N: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O: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P: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Q: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R: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S: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