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800C国外的卡能在国内使用吗?

楼主(2023-10-31):
请问 SIM800C模块,美国的电话卡 能在国内使用吗? 只做发短信用。这东西全球是通用的吗?

网友A:
国外的手机卡可以在中国正常使用,前提需要在国外所归属的运营商那里办理国际漫游 业务。基站不是所有电信运营商 公用的,而是各家运营商各自建设各自使用的(除去虚拟电信运营商)。简单说就是两个不同国家的运营商之间签署了双边漫游协议,允许本运营商的用户到有签署协议的国外运营商的网络那里漫游,同时也允许有签署协议的运营商到本运营商的网络中漫游。所以如果一个国外手机卡来到中国漫游,进行像打电话、上网、收发短彩信等等业务也是主要使用中国运营商的网络来进行的,不过这需要其归属国运营商的配合。所以说一个用户漫游到中国,或者中国用户漫游到外国,需要两个国家的运营商的网络之间进行配合才能保证业务的顺利进行。当然,漫游地的运营商的网络是实际承载业务进行的网络(简单理解就是提供了网络覆盖),所以一般两国运营商在签署双边漫游协议的时候,定价都是由漫游地运营商来做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手机卡可以在中国正常使用,前提需要在国外所归属的运营商那里办理国际漫游 业务。基站不是所有电信 ...

谢谢你,那也就是说,在sim800c模块里直接插美国卡 就可以使用。那发短信的话,还需要设置短信中心号码吗?那运营商能对的上吗? 不太懂。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用

网友C:
2G 都退网了

楼主:
发短信 走的不还是gm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