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基于LKS32MC037M6S8的4路BLDC高压水泵驱动电路

楼主(2023-10-31):
基于LKS32MC037M6S8的4路BLDC高压水泵驱动电路,水泵参数:
AC90V-130V  3PHASE 50Hz
输出10W,输入40W 0.4A
S3 参数:30S ON  60S OFF
2800r/min  F等级
原理图分享如下。
电源部分采用BPA8505D非隔离式AC-DC;
电机驱动部分采用LKS32MC037M6S8加ID5S609作为预驱动,2 Shunt 电流采样;无hall无感FOC;带堵转、过流保护以及一件启停功能。协MCU采用N76E003AT20。

原理图文件

网友A:
凌鸥的应用行业还挺广

网友B(2024-07-22):
非常感谢,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C:
支持国产,支持凌欧。期待都用国产,挤掉白皮的。

网友D:
不是哥们,驱动电阻1kΩ嘛?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E:
请问电流采样哪里,U相和母线都接入去OPA3吗?

网友F:
BLDC不是无刷直流电机吗?怎么是交流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LDC不是无刷直流电机吗?怎么是交流电压。

电源部分是AC转DC

网友H(2024-11-21):
一个带四个确实牛X

网友I:
LKS32MC037M6S8芯片:这是一款用于电机控制的单片机(MCU),具体的技术细节和功能可以在其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J:
LKS32MC037M6S8 是一款由凌鸥创芯(LINKOSEMI)生产的电机驱动专用微控制器(MCU),它集成了多种电机控制所需的功能,非常适合用于驱动无刷直流(BLDC)电机

网友K:
合理布局 PCB,确保信号完整性和减少电磁干扰(EMI)。

网友L:
在电机驱动线和电源线上添加适当的磁珠或电感,以抑制高频噪声和电磁干扰的传播。

网友:
在 PCB 布局时,应将功率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开布局,以减少电磁干扰。将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隔离开,避免高压对低压电路的影响。

网友M:
LKS32MC037M6S8的电路一般会具有高效、稳定的电机控制能力,适用于多种电机类型,包括有感BLDC、无感BLDC、有感FOC(磁场定向控制)、无感FOC等。

网友N:
该驱动电路主要用于控制 4 路无刷直流电机(BLDC)高压水泵的运行,核心控制芯片为 LKS32MC037M6S8。电路包括电源电路、控制信号输入电路、电机驱动电路以及保护电路等部分。

网友O:
为了保护 MCU,可能需要在控制信号和电机驱动电路之间加入光电耦合器或其他隔离措施。

网友P:
布线时,应尽量缩短大电流线路的长度,减少线路电阻和电感,以降低功率损耗和电磁辐射。同时,要注意信号线与电源线、电机驱动线之间的间距,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Q:
选用适合高压 BLDC 电机驱动的芯片,如 MOSFET 驱动芯片或智能功率模块(IPM)。这些驱动芯片应具备高电压、大电流驱动能力以及良好的保护功能。

网友R:
可使用线性稳压芯片或开关稳压芯片将输入电源转换为芯片所需的稳定电压,并添加去耦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S:
当检测到电机电流超过设定阈值时,立即关闭驱动电路并触发报警。

网友T: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和电路拓扑结构。

网友C:
LKS32MC037M6S8芯片是一款用于电机控制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