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采样设置死机问题还有哪些其他原因?

楼主(2023-10-31):
ADC采样设置死机问题还有哪些其他原因?

网友A:
一般都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B:
ADC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C:
如果ADC的电源供应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可能会影响ADC的正常工作

网友D:
可能是时钟问题

网友E:
可能数据溢出引发死机

网友A:
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F:
通道配置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