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在STM32 SWD烧录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3-10-31):
在STM32 SWD烧录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连线的问题

网友B:
连接方式

网友C:
根据STM32板子的型号和厂商,选择合适的调试工具进行烧录。

网友D:
配置调试工具

网友E:
确认程序大小和地址

网友F:
在选择烧录工具时,需要确保它支持SWD烧录,并且能够正确地识别出STM32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G:
在进行SWD烧录时,需要确保时钟和数据的匹配,包括时钟的频率、相位和数据的有效性。这些都是影响烧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网友H:
在SWD连接方式下,需要设置正确的SWD时钟频率。如果SWD时钟频率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程序下载失败或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I:
需要使用正确的SWD线,连接正确的引脚等。

网友J:
在进行烧录时,需要正确地设置烧录参数,包括烧录的速度、次数等

网友K:
SWD烧录需要将目标板和PC通过SWD线缆连接起来。连接时需要注意对应连接,即目标板的SWDIO和SWCLK需要分别连接到PC的SWDIO和SWCLK,同时目标板的GND需要连接到PC的GND。

网友L:
接线是否正确啊

网友M:
烧录完成后,需要进行测试验证,确保单片机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N:
程序的大小、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等信息。这些信息应该在烧录前进行确认和设置。

网友O:
无论是硬件连接还是供电设置,都需要根据实际硬件设备和项目需求来进行选择和配置

网友P:
在SWD连接方式下,需要选择合适的SWD模式。 可以选择JTAG仿真模式或SWD下载模式。

网友Q:
SWD烧录不需要复位引脚,因此在设计电路时,可以省略这个引脚

网友R:
需要正确连接SWD线、电源、地线等引脚。

网友S:
烧录速率不宜过高,否则容易导致烧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