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ADC的干扰和采样周期?

楼主(2023-10-31):
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ADC的干扰和采样周期?

网友A:
电磁噪声

网友B:
信号干扰

网友C:
主题看了几遍总感觉不通顺。
影响采样周期的是你的程序时间。

网友D:
电源噪声、电磁辐射、电路布线等

网友E:
电路布线可能会影响ADC的性能,不当的布线可能会引入干扰和噪声。

网友F:
采样周期的设定也会影响ADC的采样结果。如果采样周期设定得太小,可能会导致ADC的采样结果不准确;如果采样周期设定得太大,可能会导致ADC的采样结果丢失重要信息。

网友G:
前后两个连续采样通道信号电压差比较大时,现象会更加明显,因为ADC引脚的RC重新充电需要时间,这种扰动来源于SAR型ADC内部固有的采样电路,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H:
AD 转换时间会影响采样周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 AD 转换时间。

网友I:
外部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电磁干扰等,也可能影响ADC的干扰和采样周期。

网友J:
ADC的电源电压也可能影响其干扰和采样周期。例如,电源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导致ADC产生误差,从而影响ADC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K:
ADC的分辨率、采样速率、线性度等性能参数都会影响其采样结果和采样周期。

网友L:
单片机的性能,如处理速度、内存大小等,也会影响ADC的干扰和采样周期。

网友M:
外部干扰吧

网友N:
PCB布局布线可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和采样精度,不当的布局布线可能会引入干扰和噪声。

网友O:
模拟信号的噪声

网友H:
STM32的采样率由ADCK时钟和分频比决定。根据奈奎斯特定理,采样频率需要大于被采样的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

网友P:
如果内部阻抗与外部阻抗不匹配,可能会影响信号传输和采样精度。

网友Q:
信号频率越高,ADC采样周期越短,因为ADC需要在每个采样周期内完成对信号的采样和量化。

网友R:
ADC 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可能受到影响,建议在恒温环境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