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201调试问题

楼主(2023-10-31):
SWM201  debug都正常,重新上电不运行,要复位一下才运行,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怎么解决才行?

网友A:
你好,建议先看看电源是否稳定,之后再看复位电路RC元件是否靠近MCU,CAP对GND电容是否靠近MCU,CAP脚是否有加上拉电阻,看不运行时CAP脚的电压是否为1.8V,若以上这些没有问题再排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