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使用蓝牙OTA升级的问题

楼主(2023-10-31):
蓝牙OTA升级为什么只能升级一次,这个是啥情况?是我标记位没清除么?咱官方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A:
蓝牙OTA升级通常被设计为只能升级一次,这是出于安全和稳定的考虑。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标记位问题,一般来说,设备在升级后会清除相关的标记位,以便为下一次升级做准备。但是,这取决于具体的实现方式,你需要查看设备的规格书或参考例程来了解更多细节。

网友:
SDK的OTA可以支持反复OTA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你的应用程序本身是否支持OTA,比如测试的时候,在例程的基础上ota了一个你的应用程序但是不支持ota功能的,那肯定不能再ota了。

具体可以参考rdtss例程的OTA target或者 dfu目录的app_ota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