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重新学习单片机的IIC外设

楼主(2023-10-31):
自从学习单片机开发以来,对于单片机内的外设的理解,不够深入啊。到目前为止,自认为比较熟悉的也就串口。这个还是很早以前的知识。前几天在调试IIC的时候,按照以往用IO口模拟的方式去理解,就出了问题。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决定重新捡起来,把有关IIC外设的部分,仔细学一遍。HC18M003的资料没有那么详尽,就从别的单片机上学。这种东西的原理和应用应该是类似的。遇到问题,如果可能,最好解决掉它。这才是做事的态度。

网友A:
感觉只要能理解IIC的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iic只要明白一个 就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了

网友C:
楼主态度很端正,iic在单片机调试来说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D:
看一下 iic的时序图 基本就能搞定了

楼主:
时序图没问题,有问题的使用IIC外设处理通讯时的,要注意处理状态值和及时响应中断,否则容易出错。

网友E:
只有遇到问题了才能增加见识

网友F:
有些厂家的iic总线好像有点小bug

楼主:
确实,不经过仔细测试,有时候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