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18M003单片机中IIC外设控制寄存器 IICCON中AA的作用

楼主(2023-10-3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今天又继续捡起来之前测试失败的程序。在重新开始测试之前,又仔细读了一遍文档。在对控制寄存器 IICCON中AA的说明中,有如下描述:
应答标志位
0:回复 NACK(SDA 上为高电平)
1:回复 ACK(SDA 上为低电平)
在之前的测试中,以为这一位,是主机根据从机的应答信号,来自动设置这个位的。加上资料中关于IIC工作模式的流程图中一直都是以X来描述的。就以为不用管呢。今天在测试处理中,在准备以IIC发送指令、数据之前,根据从机的应答要求,提前设置了这个位。如果从机在收到数据、指令后的应答位ACK(即使SDA=0),则提前设置AA=1,然后再发送数据、指令。这样测试的结果,终于正常了,和主机发送模式的流程图终于匹配上了。说明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是自己理解不到位,才导致测试结果不正常。
这次测试,再一次说明了,对文档不仔细阅读,一知半解干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很庆幸自己一直坚持下来,没有放弃。

网友A: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不清楚的话 完全可以跑一个历程看看

楼主:
谢谢tpgf提醒。我跑了例程,好像也没啥反应。主要是第一次接触IIC硬件外设的使用,在开始的时候想当然了。

网友B:
现在很多文档  感觉都需要配合官方例程才能理解到位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需要使用示波器观察的比较清楚呢

网友D:
iic有没有连接失败后重联的机制呢

楼主:
按照文档说明,在主机发送模式下,有正常的处理逻辑。如果出现中断时状态值不匹配,就意味着已经出错,处理中止。实际上,不同的处理方式,虽然逻辑上正确,但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才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最后,还是以等待中断,等待正确状态值方式来处理。但这样,和用IO模拟比,感觉就没有什么优势了。IIC外设本身有速度限制。二用IO口模拟可以以很高的速度执行,缺点是容易被中断打断处理过程。尤其是是在发送数据、指令过程中,会造成时序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tpgf提醒。我跑了例程,好像也没啥反应。主要是第一次接触IIC硬件外设的使用,在开始的时候想当然了。 ...

为什么跑例程也会出现失败呢

网友F:
本质上来说还是要把时序搞清楚

楼主:
时序没有问题,主要还是没有搞懂设置。用户手册讲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4-01-25):
您好,我这边是上海芯圣一级代理商,我们有专业的FAE为您进行解答 如需了解请加企鹅号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