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usb设备第一次枚举时间会很长,重新插拔后就很快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3-10-31):
第一次连接要加载什么东西吗?

网友A:
每次连接枚举的过程是一样的,第一次枚举时间过长,可能是枚举失败尝试了多次枚举,请检查硬件设计。另外,如果设备是自供电,则可能是设备进入了suspend状态

网友B:
当USB设备第一次插入时,电脑会自动安装驱动。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特别是对于从未识别过此种USB设备的电脑。

网友C:
USB设备的驱动安装是必须的,因此第一次插入新型号的USB设备不可能很快。如果电脑从未识别过此种USB设备型号,那么驱动安装过程可能会更长。

网友D:
如果之后重新插拔USB设备,由于电脑已经识别过该设备型号并已安装了必要的驱动程序,所以重新插拔的过程会很快。

网友E: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且可能是由于电脑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才能识别和正常使用USB设备。

网友F:
是不是没驱动啊

网友G(2023-12-06):
USB HID驱动的设备,在第一次插入到主机时,主机需要调用设备的 设备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语言描述符 端点描述符。再分配一个HID驱动。然后....你懂的。

网友H:
很有可能是硬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