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赛普拉斯的中断只有一个级别吗?

楼主(2023-10-31):
那中断的优先级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A:
赛普拉斯的中断有多个级别,PSoC3和PSoC5LP的优先级从0-7,PSoC4的优先级是从0-3. PSoC6 M0+核支持0-3,M4核支持0-7。其中0是最高优先级。

网友B(2024-01-15):
是的,赛普拉斯(Cypress)的中断只有一个级别。尽管它可以支持多种类型的中断,如事件中断和外部中断等,但这些中断都只有一个级别。这意味着处理中断可能会比较复杂,需要更加小心和细致的编程。